讨论下按照春风的思路,做一个可调的正负15V的电源

楼主(2010-11-09):
最简单的方法是两个绕组,分别产生两个15V的输出,然后再将其串联,得到正负15V输出。CPU分别对两路进行的电流、电压进行采样,然后控制保证正负输出的电流和电压均等。

不知道以一个绕组(中间抽头的方式)能不能有好的电路产生正负输出?用78和79系列的三端稳压器这种方式就不用讨论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不如做成2路完全独立的电源,这样可以串并联。
一定要做正负电源,可以考虑做四向限电源,还可以做电子负载。

楼主:
做两个独立输出的电源,通过串联来得到正负电源的方法大家都知道,只是想讨论下其他方法。

四象限电源我听说过,可以做电子负载。但是这东西我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东西,不仅没有做过,连见都没有见过这种电源,不知道有没有相关方面的资料。

网友:
个人支持做成两路互相独立的电源,串联后可以当做正负电源,两路电源当然也可以分别输出,分别控制。

网友(2011-05-18):
本人最近发现一线路图[可惜不会发图] 灵感突来 应该可以移植此用 感兴趣的话加我qq754363983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组独立比较好,电路一样的,做起了简单,虽然变压器麻烦点,成功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