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个镍氢电池的充电器,用什么芯片好?

楼主(2010-11-10):
市场上卖的中低价位的充电器太垃圾,高价位的买不起,想自己diy,哪款芯片适合diy?要求外围电路简单。

再问一句:给多节电池充电,是串联充好,还是单节单独充好?

网友:
坛子上面都是用AVR的芯片,电路好像不符合楼主简单的要求

好像三星有专用的镍氢电池充电芯片,不过型号忘记了

之前有Y5 Y4等充电器都是很好的选择, 不过现在很难买得到

楼主:
avr做充电器比较折腾人,暂时耗不起这个时间。

楼主:
是品威Y4吗?taobao了一下,只要45,好便宜

网友:
楼主去手电论坛学习学习吧。

网友A:
LZ自己diy,可去美信和凌特免费申请,ds2710 ds2711/2712  ds2714  ds2015 ltc4011/4012

网友:
市场上的中低端充电器,都是充满了不会自停,需要人工守着,很不安全,
我就为自己的数码像机做了个镍氢电池的充电器,用到AVR的M48,用了二年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ls的是用的什么原理。我看了一些坛子里的作品,都比较复杂。好像是可以自动检测电池容量多大的。
我的设想简单一些:
我想既然可以恒流冲电,是不是可以用avr去控制外部元件输出一个恒流,然后手动设定一个时间报警或自动断电就可以了。
这样实现应该很简单,但是是不是会有问题呢?

网友:
申请美信的样品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补充一下,其实我是想把自己做的一个数控电源加一个充电的功能,本身已经有测电压电流的功能了。。。。我想知道改恒流充电可不可行?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ls的是用的什么原理。我看了一些坛子里的作品,都比较复杂。好像是可以自动检测电池容量多大的。
我的设想简单一些:
我想既然可以恒流冲电,是不是可以用avr去控制外部元件输出一个恒流,然后手动设定一个时间报警或自动断电就可以了。
这样实现应该很简单,但是是不是会有问题呢?

根据NIMH电池的充电特性,检测电池电压的负变化来判断充满,当然,也可根据电池充电温度特性判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lz自己diy,可去美信和凌特免费申请,ds2710 ds2711/2712  ds2714  ds2015 ltc4011/4012

2714好像要用恒流源驱动,不太好搞!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LT1083(adj)/1084(adj)或压差尽量小的做恒流源电源,我以前用开关电源加LT1083改的电源做的。

网友:
找一下555的书,有这个电路。

网友:
要单节充好,因为每节电池的情况不同,所以不要串联

楼主:
回复 网友E:
要单节充好,因为每节电池的情况不同,所以不要串联

那为什么市场上的充电器大部分都是串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lz自己diy,可去美信和凌特免费申请,ds2710 ds2711/2712  ds2714  ds2015 ltc4011/4012

请教前辈:我看手册里说的小电流预充电、卷流充电等,用的是电流源,怎么改变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小电流预充电,卷流充电等功能多集成在芯片里了,你只要在外围加5V(很小的电流)保证ds2714芯片能正常工作即可,你要想自己做的话用DS2711/2712做,比DS2714要好,外围一电阻可控制充电电流,而2714是通过外挂电源(电流)大小控制的,不能随心所欲改变充电 电流大小。我曾用DS2711/2712做可充1---8节(单节独立充,用4片DS2712)。ds2710只能充单节,而ds2015 ltc4011/4012只能充1--16节电池组。

楼主:
271X DIY的充电器,能否 PK 三洋M55/蕴力485?
指的是基本充电功能(能否充足、是否挑电池、是否会过充等),不包括放电等额外花哨功能

网友F(2012-06-10):
引用 网友A:
LZ自己diy,可去美信和凌特免费申请,ds2710 ds2711/2712  ds2714  ds2015 ltc4011/4012

挖坟了。呵呵。突然想到阿莫是不是设一个摸金校尉的职称啊。对于挖坟多的给评一个。
最近要做一个9节镍氢的充电器,开始找到了美信的MAX712,后来再一查发现说它一出来就有BUG,还死贵死贵的。最后找到我们坛来了。正好看到这个回复。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啊。谢谢

网友(2014-06-26):
分立元器件,镍氢的单节充。

网友(2014-11-14):
我也挖坟  继续挖

网友(2016-07-30):
引用 网友F:
挖坟了。呵呵。突然想到阿莫是不是设一个摸金校尉的职称啊。对于挖坟多的给评一个。
最近要做一 ...

你九节镍氢用的什么方案?谢谢

网友:
又一个挖坟高手

网友:
一起来挖!

网友:
肯定是单节充电好啊,如果你不追求速度,按电池容量的10%的电流,小电流涓流充电,不用担心过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