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12的问题。请各位帮我看看原理图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0-11-10):
//------------initAD7712------------
//说明:AD芯片初始化
//创建日期:2010-07-28
//历史记录:
//-----------------------------
void initAD7712(void)
{
        unsigned long temp = 0;
        AD7712_WDATA = 0;
        AD7712_TFS = 1;
        AD7712_RFS = 1;
        AD7712_A0 = 1;
        AD7712_SCLK = 0;
        delay_10us(10);

        writeCtrlRegister(0x22830D);
        delay_10us(10);

        //正常模式
        //增益为1
        //选择AIN2
        //非掉电模式,正常模式
        //24位字长
        //Burnout Current ON
        //双极输入
}

//------------readAD------------
//说明:读取AD值
//创建日期:2010-07-28
//历史记录:
//-----------------------------
void readAD(unsigned long *data)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dTemp[3] = {0};
        *data = 0;

        while(AD7712_DRDY);//判断是否有数据转换完成
        AD7712_RFS = 0;
        delay_10us(1);

        for(i = 0; i < 24; i++)
        {
                *data += AD7712_RDATA;
                if(i < 23)
                {
                        *data <<= 1;
                }
                AD7712_SCLK = 1;
                Nop();
                AD7712_SCLK = 0;
                Nop();

        }

        AD7712_RFS = 1;
}

//------------writeCtrlRegister------------
//说明:写控制寄存器
//创建日期:2010-07-28
//历史记录:
//-----------------------------
void writeCtrlRegister(unsigned long data)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bitTmp = 0;

        AD7712_A0 = 0;
        AD7712_TFS = 0;
        delay_10us(1);

        for(i = 0; i < 24; i++)
        {
                if(data & 0x00800000)
                {
                        AD7712_WDATA = 1;
                }
                else
                {
                        AD7712_WDATA = 0;
                }
                Nop();
                AD7712_SCLK = 1;
                Nop();
                AD7712_SCLK = 0;
                Nop();
                data <<= 1;
        }

        AD7712_TFS = 1;
        AD7712_A0 = 1;
        AD7712_WDATA = 0;
}

上面是AD的代码。然后下面是原理图。

这些都是光耦。原理图不是我画的,可能不太标准 (原文件名:1.JPG)

这两个是通道选择用的。 (原文件名:2.JPG)

AD7712,和一个74HC125 (原文件名:3.JPG)

哪位高手帮我看看原理图有没有问题~。我是个新手,这些图不是我画的。我也不太明白~

楼主:
怎么只有人看,没有人回答?????
就算不回家,也帮顶顶吧~~

网友(2013-07-30):
没办法,没头绪啊,我现在也在研究这个,都这里一搜就看到了你们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