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命令行可以找到内核,但是axd和rvdebug就是连不上,有类似解决方案的吗?

楼主(2010-11-10):
最近公司来了一个专用芯片,arm9内核,我用j-link的命令行可以找到内核,j-flash也能正常读取内容,但是用axd或RVDBUG,j-link死活连不上,根本没办法调试,我看了一下原理图,JTAG接口没连 RTCK脚,这个会有影响吗?按道理,这个引脚只影响 adaptive clock,可是无论我是选择多低的频率,调试器根本连不上,一连就把调试器搞死了。

大侠们有没有碰到类似的?我都不知道该查那里了。公司一个正版的Mutil-ice可以正常连接和调试,难道J-LINK真的不行?

网友:
用4.0以前的驱动

楼主:
这样啊?难道j-link的驱动有鬼?真是神奇。有知道的朋友说说这个驱动4.0有多了什么限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