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粘接 硅胶管和硅胶管用什么粘合剂合适

楼主(2010-11-10):
一粗硅胶管的一端套到 一细硅胶管一端,要让两者粘结牢固,用什么粘合剂比较好?最好推荐个牌子,型号,试了很多种都不行

网友:
经常移动么?要通过什么物质?工作环境怎样?

楼主:
不移动,有流动液体,稍微有些压力,不超过0.2Mpa

网友:
如果压力不大,普通硅胶就可以

网友:
试试粘水管的胶水;AB胶。

网友:
做个金属连接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个金属连接器

这个比较靠谱,硅胶与大多数胶不想生

网友:
硅胶本质上是很难粘接的。
如果你那里有做按键的,选下面的试试:
文锦超能380硅胶胶水

产品简介

文锦超能380硅胶粘硅胶胶水,低白化,低气味,高粘度型-氰基丙烯酸酯粘胶剂.

性能及用途

该胶粘剂是以高分子聚合物为主体的溶剂型产品。.粘接强度高:(抗剪切>50kg/c㎡)。系单组份,使用方便,工艺简单,能室温固化,5秒分钟快速定位,12小时效果更佳。适用于金属与硅胶,硅胶与硅胶,塑料与硅胶,橡胶与硅胶,PC与硅胶等材质的相粘,主要用于手机按键相粘,无需处理,直接相粘,使用方便,粘接后不反白,环保型,清香型。主要是粘接性能好,不反白效果最佳。

主要特性

基料化学成份…………….氰基丙烯酸酯

外观………………………….透明

粘度(25c.mpa.s)………………45

初固时间(S)……………….<5

剪切强度(Mpa………………..18

最大填充间隙(mm)…………0.2

工作温度………………………-50~80

网友:
硅胶一般是不粘,如果液体和金属有反应,也可以做其它硬塑料的连接器。

楼主:
硅胶 和 其他橡胶的粘结性能如何?

网友:
用704硅橡胶,粘接硅胶效果很好。

网友:
可以试试10楼的方法,一般来说结构和极性相似的物质之间键合程度比较大,可以考虑添加了硅烷偶联剂(比如KH505)的硅胶。

网友:
704就可以 要加内衬 转接器 抱环  其实704只是做气密水密 实际连接还是转接器 抱环是紧固

网友:
要先涂一遍硅胶处理剂,再用406,502这些胶水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先涂一遍硅胶处理剂,再用406,502这些胶水都可以。

请问硅胶处理剂有哪些?没听说过,更没用过呀。

网友:
705硅胶很好,也是透明的,704是白色的试过没705好用,有压力还是用连接器吧,有腐蚀性的话就用(特氟龙)DIY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