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0-11-10):
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x54x.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ly);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7SEL |= BIT0 + BIT1;                                            // 启动XT1
        UCSCTL1 = DCORSEL_2;        // DCO 范围配置
        while (SFRIFG1 & OFIFG)                                         // 等待时钟系统正常工作
        {
                UCSCTL7 &= ~( XT1LFOFFG + DCOFFG );              //清各时钟出错标志位
                SFRIFG1 &= ~OFIFG;                               //清总时钟标志位
                for(unsigned int i = 0; i <10000; i--);
        }
        UCSCTL4 = SELM__DCOCLK + SELA__XT1CLK + SELS__VLOCLK;        // 设置时钟源
        P1DIR |= BIT0;                                                // LED指示灯P1.0,需要短接JP2
        P11SEL |= BIT0 + BIT1 + BIT2;
        P11DIR |= BIT0 + BIT1 + BIT2;
        while(1)
        {
                Delay(60000);
                P1OUT ^= BIT0;                                        // LED闪烁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ly)
{
        while(dly--);
}

我刚开始学习430,有些问题问的有点愚昧请大家见谅哈。
我不明白这个程序与行之后,测主时钟频率为2.11MHz,不知道为什么,我把“UCSCTL1 = DCORSEL_2;        // DCO 范围配置”去掉以后再下载一次,MCLK的频率没有变化啊,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它的默认频率不是1.048576M吗?请高手指点,非常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频率没有变化,可能是你的程序吧那句话删了,而下载到单片机离得时候那个地址的数据没有变,所以,频率没有变!最好的方法不是你把这句话删了而是把值给改了或者掉电再下载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