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PIO脚和一般单片机的IO口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0-11-10):
请问GPIO脚和一般单片机的IO口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一样,都是IO。

网友:
GPIO一般至少有3种复用

IO最多只有2种

是不是超过2种就叫GPIO

网友:
GPIO 指的通用IO端口,也就是不用任何特殊功能的情况,比如IIC复用口,不用IIC就用GPIO操作,否则就是用IIC函数库或寄存器操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gpio脚和一般单片机的io口有什么区别吗?

你的头像是不是阳朔的月亮山?

网友:
LZ不懂英文?
GPIO = General Purpose Input Output
翻译过来,不就是一般IO吗

网友:
五楼正解。
补充一些,GPIO和IO其实是相同的意思。但是,不同单片机,IO的结构是不一样的,要自己去看产品手册。

楼主(2011-01-21):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个是网上瞎找的图片,,觉得好看就贴上了

网友:
一个是普通io,另一个是狗屁io

网友:
一定要找出不同来的话,就只好说他们长在不同片子上了。。。

楼主(2011-04-21):
回复 网友B:

都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