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 405EP 和RTL8021BL通信 的奇怪问题 请高手帮忙分析

楼主(2010-11-10):
问题现象:
    下载ppcboot以后,405EP 准备使用tftp下载内核、文件系统是 出现问提 初始化寄存器始终提示 PHYE位出错 (405EP提示 PHY错误)
在论坛上搜索相关问题,看到taoist大侠 提示RTL8201BL的24脚内部下拉太弱,于是外接4.7K下拉,之后上电本地连接可以连上,就是PHY
的自动协商完成,但是 初始化寄存器还是提示 PHYE位出错,现在可以确定网线、变压器没有问题,8201用的是MII接口,我用的是topFlash
下载boorload 512KB要一个多小时(有没有什么低成本好的下载方法),没有仿真器,改动一点就要重新下,已经折腾一周了,没什么进展。
下面附详细代码,麻烦大家看看能否给我提一点建议,真的很需要帮助,或是大家有什么意见,谢谢大家了!
/***********************************************************/

楼主:
操作RTL8201 的代码:
/***********************************************************/
/* read a phy reg and return the value with a rc           */
/***********************************************************/

int miiphy_read (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short *value)
{
............
        sta_reg = in32 (EMAC_STACR);
        i = 0;
.......
        if ((sta_reg & EMAC_STACR_PHYE) != 0) {
                printf ("read err 3\n");
                printf ("a2: read: EMAC_STACR=0x%0lx, i=%d\n",
                        sta_reg, (int) i);        /* test-only */
                return -1;
        }
        *value = *(short *) (&sta_reg);
        return 0;

} /* phy_read */

楼主:
这是超级终端上输出的错误提示:

PPCBOOT 出错提示:
=> tftp
read err 3
a2: read: EMAC_STACR=0xffffc421, i=3
read err 3
a2: read: EMAC_STACR=0xffffc425, i=3
PHY speed1 read failed, assuming 10bT
read err 3
a2: read: EMAC_STACR=0xffffc425, i=3
PHY duplex read failed, assuming half duplex
ENET Speed is 10 Mbps - HALF duplex connection
ARP broadcast 1
ARP broadcast 2

网友:
MDIO操作有问题,你先读PHY的ID看看,是不是RTL8201的。还有,RTL8201的地址也许和代码的不匹配?

楼主:
多谢 【3楼】 rtems  我去查查

楼主:
我跳过这个错误 发现网卡可以正常发出数据包,就是接收不到对方的数据包
是不是PHY ID和8201不匹配 导致CPU没有响应网卡中断
还是网卡根本就没有申请中断?

楼主(2010-12-10):
RXER/FXEN 这个引脚一直有脉冲输出,从手册上看是接收错误(Receive error) :如果任何 5B 解码错误发生,比如,无效的 J/K,T/R,无效的符号,该引脚将为高电平。
不明白 这个 5B 解码 为什么会出错?

网友:
你PHY的前端硬件可能有问题,变压器设计对吗?PCB布线有问题吗?

楼主(2011-01-25):
问题解决的 网络接口的问题,一模一样的接口,买回来的竟然是不带网络变压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