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MOS开关电路中,二极管4148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0-11-10):
这个PMOS开关电路中,
二极管4148的作用是什么?
其中,PMOS是KI2301,阀值是2.5V.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哦?
我是不是可以去掉这个二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去掉!

网友:
那个4148估计是保护单片机的I/O口的,用了安全,不用也可以工作

网友:
二极管有个导通压降,同时又能提供大电流,不能去掉

网友:
楼主小心啊,这个电路你试过没,当栅极被拉低时,Vgs电压可就接近12V或24V了,看看技术手册你的你用的PMOS管Vgs电压够不,不然就烧掉了……危险!

楼主:
恩,5楼说的很对哦!
我没想到这个问题,
KI2301的VGS只能到正负8V,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决绝呢?

网友:
我认为这个二极管是为了提高Q10的导通电压,更好地保证CPU_IO在输出0的时候能够截止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看来4148还是要加的。

楼主:
还有,除了换MOS管以外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个电路稳定工作呢?

网友:
是保护处理器的IO的。

这种器件最好还是放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网友:
多了二极管的压降可以确保三极管的截止

楼主:
大家再帮我推荐 VGS大于24V的PMOS,
非常感谢!

楼主:
找到一个PMOS,SFS9630
这个管子的VGS可以到正负30V,
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发现这个管子封装太大了哦!
谁知道小一点的PMOS?

网友:
你分个压不就行了嘛。。。分压

楼主:
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是不能变哦!

楼主:
15楼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楼主:
我仔细分析了一下,
这个电路应该可以用了,
我准备用AOD409,
它的VGS能到正负20V,
当ACC-ON/OFF=0(低电平)时,Q1截止,ACC_IN=24V时,Q2的VGS=0V,则Q2截止;
当ACC-ON/OFF=1(高电平)时,Q1通,  ACC_IN=24V时,Q2的VGS=-12V,则Q2通;
还有,二极管D2可以用Q1的B极接下拉电阻代替,即:

网友:
没有二极管Q1击穿后,12v加到IO上了...

楼主:
哦哦!
那看来还是要加哦!

网友:
楼上都是高人,你现在学习了吧,二极管是为了后面烧管子时能保护cpu

楼主:
嘿嘿
是的哦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15楼的意思是在三极管CE并一个电阻分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15楼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对,真TMD 理解我,哈哈

网友(2011-10-19):
这个4148有两个用途,一是Q10击穿后,那个24V不会加到cpu上,二是cpu给的ON指令不可能是0v,4148给ON指令嵌位,让Q10可靠截止

网友:
我也明白了

网友(2011-11-27):
各师各法, 任君选择。

网友:
本人觉得可以把4148去掉,把分压电阻(楼上的820)放于Q10的射级即可,这样低电平也可以可靠关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各师各法, 任君选择。

正解, 不过LZ要考虑最低供电是否就是12V,稳压管可以换个低点的,避免比如10V, 开不了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仔细分析了一下,
这个电路应该可以用了,
我准备用aod409,
它的vgs能到正负20v,
当acc-on/off=0(低电平)时,q1截止,acc_in=24v时,q2的vgs=0v,则q2截止;
当acc-on/off=1(高电平)时,q1通,  acc_in=24v时,q2的vgs=-12v,则q2通;
还有,二极管d2可以用q1的b极接下拉电阻代替,即:

引用图片

楼主是做汽车上用的吧,可能是CAN解码器么。呵呵

网友(2013-03-20):
mark  MOS开关管  学习了

网友(2013-05-15):
呵呵,都有道理

网友(2014-01-13):
是Q10的基极与发射极的反压保护!

网友(2017-08-11):
车载产品电路呀

网友C:
N年前的帖子了,,,为毛我就觉得这个4148是多此一举呢?为毛我就觉得上面各位对这个4148的分析都是狗屁不通呢?

网友:
这种分立方案有对应集成IC的,如SI3865,UM3865P

网友:
引用 网友C:
N年前的帖子了,,,为毛我就觉得这个4148是多此一举呢?为毛我就觉得上面各位对这个4148的分析都是狗屁不 ...

同感,如果考虑击穿后对MCU的IO口倒灌问题~~~丫的,坏都坏了,还不一样要修,何必多此一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mcu五十块一个,4148几分钱一个?

真正做产品的,都知道设备坏了,更换器件的费用都是忽略不计的,人员的费用和对客户的影响才是大头!所以保障产品不坏才是根本!

网友(2020-06-15):
可以将二极管换成电阻,在GS间跨接个稳压二极管,稳压值为MOS管开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