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关于4系列的LCD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2010-11-10):
这个LCD驱动器的管脚是可以做普通IO的,那控制这些管脚为输入还是输出的寄存器在哪?还是这些管脚只能输出?

网友:
当用作普通IO口时,控制和普通IO口的一样,PXDIR控制输入输出,1为输出,0为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S1~S8是P3DIR,然后每八个一组类推?

网友:
看单片机的详细资料,一般资料上引脚图都有标注,复用管脚也会标注,比如P3.0/S0,P3.1/S1等,以实际的标注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