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电量精确测量-DS2788

楼主(2010-11-10):
本人最近有个项目需要对28V锂电池电量进行较准确的检测,本人了解到用DS2788这个芯片可以实现,但是本人对这个芯片不熟悉,看了资料仍然有些疑惑的地方,所以想向熟悉这块芯片的朋友们请教一下!当然您要是有更好的电量测量方法,也来交流下吧~~~谢了!

楼主:
电池电量测量模块,在很多方面都用的上,希望通过这个帖子尽量详细的把电池电量测量方案汇总起来吧!

网友:
啥芯片能测铅酸电池呢?

网友(2011-01-02):
这东西不好说吧?
电池的生产厂家不一样,电量-电压曲线也会不一样的.做了些相关的,但是都没有要求"精确",
所以都是简单的测量一下"时间-电压"曲线(恒流),就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锂电池和铅蓄电池测量的项目,来找我!
联系:15016720336(深圳)

网友B:
MAXIM有一些这样的产品,以前因为有需要看过一些资料,但是最终没有使用,MAXIM的这类产品还是不错的,有些高端的产品有学习功能,应该还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
精确的,那是库仑计。MAXIM也有。

简单点的用MCU做AD,用电压插值反推吧。比如4V是85%,3.8V是50%,3.7V是25%,3.6V是5%,3.5V关机。中间就插值。

网友(2011-05-11):
大胡子咋啥都懂的呢!
哈哈,谢谢,正在寻锂电放电电压的

网友:
LZ是来交流技术还是来做广告?
我最近也作了项目测电池的容量,用了现成的TI芯片,读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2011-08-10):
回复 楼主:

这款片子很好,但可能不好买吧。

网友:
不知道磷酸铁锂除了库仑计还有什么测电量的办法,精度10%就够了

网友:
之前做一移动装置想用这个测电池电量,不知道芯片价格如何

网友:
也很想知道一些

网友(2011-10-23):
回复 楼主:

关注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最近也想用这个芯片,不知道您用的如何,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2011-11-22):
不知道这种芯片的MAXIM提供的软件的用途是啥

网友(2011-12-28):
同求。
我也使用DS2788做锂电池电量检测,目前电池电压、电流、温度都可以正确读出,但电量一直为0。ACR寄存器的值一直为0,不知道什么原因。官方资料我已经反复看过了,但感觉有些地方不是特别详细,未能理解。
请问有谁使用过DS2788,有哪些寄存器必须设置?怎么设置?请指教,谢谢!

网友(2015-05-04):
这个芯片好贵的说,但是精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XIM有一些这样的产品,以前因为有需要看过一些资料,但是最终没有使用,MAXIM的这类产品还是不错的,有些 ...

还有相关的资料吗?有的话能发一份给我吗?315983881@qq.com谢谢啊

网友(2015-06-22):
我也米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