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朋友使用过飞思卡尔的MMA7455加速度传感器或者其他品牌的加速度传感器。关于

楼主(2010-11-10):
加速度传感器提供数字总线输出。一般有I2C接口和SPI接口,但问题是这些芯片出厂时把自己的芯片地址都定义好了。如MMA7455的地址定义为了1D。

现在如果要在总线上部属多个加速度传感器的话,就不行。这很不合理啊!总不能一个传感器配一个I2C接口吧? 各位朋友,你们说呢?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
为啥不用模拟输出的呢?

用个开关来控制各个MMA7455的电源就可以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啥不用模拟输出的呢?
用个开关来控制各个mma7455的电源就可以了吧。。。

现在用模拟的很少吧。相对来说用数字的方便啊。大家说说飞思卡尔为什么要把地址设置成固定值??

网友:
为什么要用多个呢,实现什么功能,楼主讲讲

网友:
mma7361模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要用多个呢,实现什么功能,楼主讲讲

多足多关节机器人。测量各关节,各腿的运动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用编码器变阻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