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过程中各从机怎么避免同时发送数据?

楼主(2010-11-10):
一套系统只有一个主机,多个从机,主机不能对从机发送命令,只能被动接收从机的信息,各个从机之间也不能通讯,这样的话怎么避免多个从机同时对主机发送信息导致主机接收命令错误呢?

网友:
定时发送

网友:
"主机不能对从机发送命令"... 有了这个条件你怎么能避免。
想尽可能的避开竞争可考虑每个从机多发几次数据,由主机识别。相同数据两次发送的时间间隔最好根据从机的大概数量在从机程序中由随机种子产生。
不过如果数据量或频率很大,这方法不凑效。

网友:
用手机的通讯方法,时间区分

网友:
设置信令,比如发过去对方收到后摇回发个过来
再比如连_发3次,让那边去对比去
定时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步时间就不可能

网友:
3楼 简单 有理 清楚 明白

网友:
你的协议好像反了把?都是主机查询从机回应啊,你怎么主机回应从机呢?

楼主:
因为主机只是简单的显示信息,而从机IC 不带高频接收只有高频发送和低频接收,不想另外接电路来做低频部分,而且低频传输距离也是问题。

网友:
查询是效率非常低下的方式,我们一般是不推荐的,因为频率资源是有限的!

    从机主发,可以使用 载波侦听 + 数据检测 的方式降低碰撞的概率,再通过重传机制,提高通信的成功率,这些需要根据情况计算。

网友:
现成的无线模块只能用查询模式,无法使用竞争模式。

网友:
或者采用间断授时的方法,用固定时间片定时发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或者采用间断授时的方法,用固定时间片定时发送。
   是的,这个是比较好的折中方式,中心发送时间同步信号,模块时分复用,在自己的时隙发送数据。看定时的误差以及时隙的间隔,来确定多久同步一次。

网友:
关键是从机没有接收电路,好像不大可能!!

网友:
从机数量少可以在发射前监听空中同频载波等空闲就发送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机数量少可以在发射前监听空中同频载波等空闲就发送数据
    只能降低概率。

网友:
有源RFID 主要难题之一,和功耗一样棘手……就算有好的办法,也不会有人在这里透露……

楼主:
从机10个以下,现在只能每个从机采用随机间隔的方式,每次发送完后采用一个间隔时间(随机时间)在发送下一次,每次不管主机有没有接收到都发送3次,这样的话也相当于功耗也大了快3倍。而且从现在的表现来看也还是有撞帧的情况发生。

网友:
如果对实时性要求不是太高,查询+应答是比较可靠的方式。

网友:
你的意思是从机只有发送电路没接收电路,而主机只有接收电路没发送,这可难了,看来从机除了自己扔骰子也没啥好法子了。

网友:
难题啊   只要组网通讯就遇到这个问题   无法解决  头痛   欲求一解  thanks

网友:
太简单了,主机接收范围100MHZ~1000MHZ,中间每隔10MHZ分一个频道,每一个分机给一个频道。

网友:
载波监听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太简单了,主机接收范围100mhz~1000mhz,中间每隔10mhz分一个频道,每一个分机给一个频道。
晕倒,这样能行吗?如果100台从机,怎么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太简单了,主机接收范围100mhz~1000mhz,中间每隔10mhz分一个频道,每一个分机给一个频道。

牛!那么宽的接收机如何实现,还是在主机里装100个接收机吗?要不你如何知道分机要送数据给你!

网友(2010-12-18):
真是服了21楼了

网友:
你就不能看看有没有可能把主机改成双向的?

网友:
我有一个方法不知道可行不?
每个从机设计一个时钟芯片,比如DS1302,按照北京时间调准好每个从机的时钟。
每个从机被设置成不同的地址,各个从机按照地址分配不同的时间间隔发送信息。
这样接收就不会发生冲突。
这就是时分复用。

网友:
有源RFID,使用双频不就可以了,低频唤醒,高频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