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的MMA7455加速度传感器 其芯片地址固定为1D。那么其I2C总线又有何用。

楼主(2010-11-10):
加速度传感器提供数字总线输出。一般有I2C接口和SPI接口,但问题是这些芯片出厂时把自己的芯片地址都定义好了。如MMA7455的地址定义为了1D。那么在总线布置多个传感器,岂不是不可能?既然是引出来总线了,为何地址要设成固定。困惑啊?

网友:
仔细看手册,有一句介绍到了。出厂的时候根据客户的需求可以定义两个不同的I2C地址,也就是说总线上可以挂两个三轴加速度还不够?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3A 和 3B

网友(2010-12-24):
楼主,那个地址寄存器使可写的

网友:
还有个7脚CS片选呢

网友(2011-11-07):
我貌似是没把地址写对,IADDR0我是板子是置高的。回头试试。

网友:
MMA7455L的x、y、z轴是同时进行采样和转换的吗?

网友(2012-02-09):
CS为 1  使能位 芯片手册有   不好用 。 你最后换个加速度 ,输出模拟量的 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