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iModel GX 50A 无刷电子调速器”启动

楼主(2010-11-10):
刚买了个“HiModel GX 50A 无刷电子调速器(6-30V) 带UBEC ”用STM32写了8KHZ的PWM接上电调,然后接上电调上的电机电源14.8V,可是电调就只是发出嘟嘟……的声音,怎么调PWM,电机就是不转动 ?不知道怎么回事?求高手

HiModel GX 50A  (原文件名:ce1b5a9f0d5e43f0[1].jpg)
使用方法:

把电调的输出线和电机连接,电调信号线和接收机油门通道连接。(注意本电调不提供接收机电源。)确认发射机油门在最小情况下,打开发射机和接收机电源后,接上主电源。 系统上电时候有∮ ∮ 2声提示声音,表示电源/电调/电机连接成功。等待1秒中电机将会发出2声BEEP BEEP声,这个是安全提示声音,证明电调已经在接收机控制下,这个时候请远离螺旋桨,以免发生事故。安全提示声音以后,电调就可以按发射机的油门提示,控制电机旋转和停车。 ? 如果上电提示声音连续进行,那么请检查接收机电源或者发射机状态。

注意:本电调在失去接收机信号时候将马上关掉输出,并且发出∮∮∮∮∮声音。以提示信号错误。外场飞行时候或许您可以按此声音寻找您的飞行器。(PCM接收机在失去发射机信号时候会保持其正常的控制信号,此时电调将无法通过电机提供此声音)。另外某些接收机不带静噪功能的,在未开发射机的情况下或许不会发出∮∮∮∮声音,但是绝对不会有安全提示声音。这时候请打开发射机。 安全提示声音声响比较大,可能会导致螺旋桨轻微动作,这是正常的。如果安全提示声音不足够清脆,请检查电池或者电调到电池连接线的质量。

网友:
无刷电调都是要先要最低的油门的pwm来自检才能启动电机,好像是这样

网友:
一般来说,你应该上电先给50hz 脉宽1.0ms的信号,等电调初始化完成后,给脉宽1.0ms到2.0ms的信号对应最小到最大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