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硬盘,如何设置使?

楼主(2010-11-10):
我有个闲置的硬盘想应用起来,一个是SATA接口,一个是IDE接口,我一直使用的是SATA接口的硬盘(系统和大量软件都安装在此盘)。当我把IDE硬盘接上以后电脑总是只从IDE硬盘启动并且在BIOS中设置都不行(启动顺序设置中只识别到IDE的硬盘)。我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
应该是bios还没有配置好吧~~

网友:
硬盘上还有个跳线可以选择是MASTER和SLAVE的吧 启动盘选择为MASTER,数据盘选择为SLAVE,另外总线上的两个接口一个是MASTER一个是SLAVE,好像顺序不能错的吧。

网友:
现在很多BIOS有两个选项的,多个硬盘的时候,一个设置是设置从硬盘启动,另外一个设置是选择从哪块硬盘启动,看来是你后面的这设置没有选对

楼主:
对硬盘跳帽的设置做过尝试,没有成功。IDE的有三个DS(master)有这么句话 no jumper=DS(slave) 还有两个分别写着CS Enabled ,CAP Limit。能否指点一下如何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no jumper.不行啊

网友:
bios 是什么公司的?有的bios可以设置1st device 和2nd device的, 把两硬盘的顺序倒一下,试试。

网友:
拍照上来给你支招,我自己也是一个IDE,两个STAT硬盘接在上面用呀,开机的时候看看boot meun是按那个键?,选择启动菜单就可以选择不同的硬盘启动,华硕主板是F8,其他主板大多是F12

网友:
IDE硬盘的跳线冒只要拿掉 就是默认SLAVE
开机进BIOS  第一启动里面要是没有出现STAT硬盘启动
这样你在 hadr disk driver里面可以找到SATA硬盘
楼主就可以在第一启动中设置SATA 为第一硬盘了 (我这里拿了一个做了PE的U盘做演示 LZ到时候看到的应该是你的IDE硬盘的信息)

网友:
回复 网友B:

IDE硬盘硬盘有三个选项一个为MA(主),另一必须为SL(从)还剩下一个貌似是电脑自动选择
带IDE接口和带SATA接口的主板目前都是缺省从IDE启动(两种硬盘都装的情况下)
LZ 这样的情况只要不接跳线帽 默认就是从盘(sl)  后面的就同前面讲的设置下BIOS里的Hard Disk Boot Piority(硬盘启动优先级) 可以解决
有些主板可能有些不同 但是基本上都在那个位置

楼主:
谢谢楼上。我是hard disk drives 没有设置的原因。现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