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 SPI通信问题

楼主(2010-11-10):
SI4432和CPU通信时,CPU发出等时钟信号和数据信号均正常,电压在3.3V,但SI4432返回的数据信号波形正常,但幅度不够,只有0.9V左右,单片机不认,哪位大虾知道原因给予指点迷津。

网友(2010-12-18):
我们使用的时候发现Si4432好像是有挑IO口的毛病,具体怎样我也说不清楚,你换个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