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aleae logic 软件无法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0-11-10):
请教:Saleae logic 软件无法使用的问题
刚刚在网上下载了 Logic Setup 1.1.4 (32-bit).exe 发现安装后无法使用,软件一直提示错误!(使用:WINDOWS XP sp3 32位系统)
而重新安装 Logic Setup 1.0.33 又可以正常使用。
请问一下,这会是什么问题呢?
个人分析:Logic Setup 1.1.4 (32-bit).exe  安装目录内的INF驱动文件, VID,PID都未改变,可以正常识别硬件。
; ========== Manufacturer/Models sections ===========
[Manufacturer]
%Provider% = LogicDeviceSection,NTx86,NTamd64,

[LogicDeviceSection.NTx86]
%USB\LogicDevice.DeviceDesc% =USB_Install, USB\VID_0925&PID_3881

[LogicDeviceSection.NTamd64]
%USB\LogicDevice.DeviceDesc% =USB_Install, USB\VID_0925&PID_3881
; ===================================================
Saleae logic 硬件插入电脑时驱动安装正确,设备管理器出现设备,打开 BusHound 发现Logic Setup 并没有把程序写到CY7C68013内,而是直接提示软件错误退出,问题就出在软件开启时对硬件的操作中,这我非常的不解,请问有没有哪个朋友也出现这个问题!不吝赐教!!!

楼主:
安静等待中!

楼主:
回家在 windows 7 下,问题依然存在!

请问是不是Logic Setup 1.1.4 (32-bit) 对芯片识别后不再把固件烧入呢?
不吝赐教!

楼主:
分析了一早上,都没有结果,是不是大家安装Logic Setup 1.1.4 都能正常使用呢?还是这个版本的软件针对的是不同的硬件呢?

楼主:
刚刚在 ubuntu 10.10 32位下安装Logic 1.1.4,linux 32位版本,错误提示跟在WINDOWS下一样.

而且我还在XP 与WIN 7都安装 NET Framework 到最高版本4.0 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个人看法:Logic Setup 1.1.4 针对的硬件已经不同。不再是在AT24CXX取得VID,PID后连接到PC,再从PC上的Saleae logic 把固件写入芯片。而是芯片程序直接写在AT24CXX内。

楼主:
帖子沉了,很心痛!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 只有用旧版本

网友:
个人猜测是不是硬件更改了 或者EEPROM数据更改 导致的

楼主:
EEPROM数据,只是存放VID,PID ,没有关系的,我发现Logic Setup 1.1.4 (32-bit).exe  的时候,有一个短暂的下载固件的过程,就立刻关闭软件了, 大家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是为什么,多谢!

Logic Setup 1.1.4 (32-bit).exe  太漂亮了,而且增加了很多功能!!!太口水了

网友(2011-03-21):
回复 楼主:

LZ,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后来身边人有可能是EEPROM的问题,官方配置是24LC02,不知道你是不是用这块,我原来用的是24LC64,不能用,也挺郁闷的,看着1.1.4炫丽的界面空叹。后来试着还成24LC02,成了。。。

楼主(2011-12-17):
问题已经解决很久了,一直忘记编辑了

感谢  【9楼】 byl2010

将24LC64 换成 24LC02 烧入 已经可以正常使用!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