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370C gps模块总是乱码?

楼主(2010-11-10):
加电后头6-8行还行,过了就开始乱码

网友:
应该是波特率有偏差吧。

楼主:
可能是usb转换模块波特率有问题,,用单片机看没问题,质量太差了

网友:
波特率问题@!~

网友:
我的一块也是启动后,几行后就乱码,同样的usb串口,接另一块完全正常。乱码的那块接到经max232的usb接rs232线又正常,屡试不爽,诡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