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1.3的问题请教一下pitolan

楼主(2010-11-10):
弄了一块含气压计1.3的,烧入0.74d,1.63版的调试软件(我看问题我看比较严重,现在不知如何下手):

点击设置按键后出现:

确定后出现:

updat界面是有数据变化的:

帮帮忙,该如何处理。。。

网友:
可以用更新版本的MK-TOOL。
陀螺和加速度的重合不太好,关键看3D姿态是否能真实反应。

网友:
可以用更新版本的MK-TOOL。
如:1.66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陀螺仪的偏移量觉得很有问题的样子

水平放置飞控时,3D到是基本处于水平状态,但是会慢慢地转动。。。

楼主:
水平放置时,红线和绿线时不时会同时向上或向下波动,蓝线和黄线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3楼】 ppchf123
水平方向的漂移是需要外加罗盘解决的。
红和绿是陀螺的波形,上下有小的波动也是正常的,如果你觉得波动太大,可以更换陀螺试试。

楼主:
更换陀螺再试试看,谢谢咯

楼主:
哎,更换了新的陀螺,问题依然未能解决。

水平放置时,测了一下ENC-03的4脚对地电压1.55~1.75左右。
接好四轴,配置好通道水平放置等,1、3号电机转速快,拿在手上怎么晃都一个样....

楼主:
还请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7楼】 ppchf123
水平放置时,测了一下ENC-03的4脚对地电压1.55~1.75左右。
接好四轴,配置好通道水平放置等,1、3号电机转速快,拿在手上怎么晃都一个样....
-------------------------------------------------------------------------------
重新上下波形图吧,XYZ都转动一下。
Z轴会漂是正常的,需要加罗盘才能完全解决。
另外你开马达前有没有给它“置水平”复位一下?

网友:
我也在调试!

楼主:
至今仍然未搞好……一片三叶桨的叶片全都打断了。

网友(2011-07-23):
我和你一样,按设置按钮就弹错误提示,我试了很多版本.
发现0.76e的和0.66的mktools是绝配,可以正常打开设置窗口.

有空你试一下哦.

网友:
不錯的控制系統 掏寶 有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