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ON直流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10-11-10):
大家好,我现在做直流电机的控制。采用瑞士的MAXON的电机及其伺服放大器 ADS;试验要求是:我任意给他一个速度,让他按照我的要求去运行。
那么这个硬件和软件是如何写的呢?
我的思路是如下,大家看看对不对?
1、硬件。需要进行数模转换,经过运放后,出现一个电机转速值。电机使能。而且,需要进行测速。所以,需要做测速电路
2.软件。我写的程序思路如下:
1.电机测速。先用定时器中断InterRupt()。测出一定时间内电机的转速。
2.数模转换。输出一个模拟值
3.主函数。这部分是如何写呢?
比如,假如我让电机以20n/s的转速运行,那么就是在主函数中,设定v=20,就可以按照我上面的思路电机可以运行了吗?我实在是搞不懂。请高手给我指点。有做过的相同的朋友,请给我些电路图和程序,并教给我些。我借鉴一下。
谢谢。

楼主:
为什么大家都不给我回复呢?我觉得大家都很强才是啊

网友:
maxon的电机和ADS可以自己构成一个闭环控制系统吧。
你直接通过DA给出一个电压-10到10V的电压配合使能信号就可以了。通过对ADS的调整会自己保持在一个恒定的速度的

当然,可以把测速接到单片机上做个闭环系统,你的硬件思路没错,软件这个牵涉到用单片机做PI、PID调节器之类的了。
建议你先看下ADS的说明书
从你的描述我无法得知你是用什么作为控制器,且程序的说明。太太太笼统了。我不知道从何能给你些帮助。

另外~楼主不要急啊~maxon的东西不是人人都用过的。。。大家也要给你查资料嘛

网友:
楼主买的是全新的吗?哪有零售?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xon的电机和ads可以自己构成一个闭环控制系统吧。
你直接通过da给出一个电压-10到10v的电压配合使能信号就可以了。通过对ads的调整会自己保持在一个恒定的速度的
当然,可以把测速接到单片机上做个闭环系统,你的硬件思路没错,软件这个牵涉到用单片机做pi、pid调节器之类的了。
建议你先看下ads的说明书
从你的描述我无法得知你是用什么作为控制器,且程序的说明。太太太笼统了。我不知道从何能给你些帮助。
另外~楼主不要急啊~maxon的东西不是人人都用过的。。。大家也要给你查资料嘛

2楼的朋友,我想请你说明的详细一些。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1.你直接通过da给出一个电压-10到10v的电压配合使能信号就可以了。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通过DA比如TLC5620吧。这个我很难理解。
2.电机控制器的编码器输出电压是多少伏特?我用的电机控制器是ADS50/10  201583,就是这个型号。我没有PDF。
给控制器的电压是12V。

网友:
回复 楼主:
手册网上找找就有咯。
还是建议你先看手册
你的第一个问题,没错,就是这样但是可爱的TLC5620只有0-5V(记得是这样)的输出范围哦~显然你需要外接其他电路产生-10到10V
原因自己看手册。看不明白再问哈哈~哪里难理解了呢?说出来吧
第二个,不明白。ADS50/10  只有速度监视口,是一个电压而非频率输出,范围看手册。如何你要的是编码器的输出的话,和你的电机有关。上次向maxon买的RE4带的编码器是5V电平的。

不是很清楚你这个题目的具体要求。是否能说的具体些。因为可能会使用两个不同的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手册网上找找就有咯。
还是建议你先看手册
你的第一个问题,没错,就是这样但是可爱的tlc5620只有0-5v(记得是这样)的输出范围哦~显然你需要外接其他电路产生-10到10v
原因自己看手册。看不明白再问哈哈~哪里难理解了呢?说出来吧
第二个,不明白。ads50/10  只有速度监视口,是一个电压而非频率输出,范围看手册。如何你要的是编码器的输出的话,和你的电机有关。上次向maxon买的re4带的编码器是5v电平的。
不是很清楚你这个......

这位朋友,我需要问你几个问题:
1、TLC5620只有0~5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手册网上找找就有咯。
还是建议你先看手册
你的第一个问题,没错,就是这样但是可爱的tlc5620只有0-5v(记得是这样)的输出范围哦~显然你需要外接其他电路产生-10到10v
原因自己看手册。看不明白再问哈哈~哪里难理解了呢?说出来吧
第二个,不明白。ads50/10  只有速度监视口,是一个电压而非频率输出,范围看手册。如何你要的是编码器的输出的话,和你的电机有关。上次向maxon买的re4带的编码器是5v电平的。
不是很清楚你这个......

刚才还未问完,就不小心发送了。我需要问你几个问题:
1、TLC5620只有0~5V,手册上说,标准是5V,也就是说,我给他3.3V电压,它也能运行的对吗?
2、第二个,不明白。ads50/10  只有速度监视口,是一个电压而非频率输出;这个更问题我不理解。就说是电压输出,岂不是更好么?
3、我看编码器是5V的,也就是说,如果接到DSP上的话,需要用一个电源转换芯片转成3.3V的才可以送到DSP的编码器,对吗?可是,这样的芯片,有没有直插的,而市场上卖的都是贴片的,几乎。

网友:
手册继续。。。
1显然VCC一定要5V
数据线看高低电平的范围咯,显然0.8*5=4不能直接用在3.3V系统。。。

2看你的需要啊,所以我反复在问你要做啥,你用个AD读也是可以的咯

3严格的说那叫电平转换芯片,懒得买可以用电阻分压啊~如果你编码器是集电极开路就更方便了。上拉电阻直接接3.3V就可以直接接到IO上了~

说的肚子饿了~你要请我吃饭哈哈哈~

网友:
按我的想法
首先,单片机就够了。例如一个AVR加上一个DAC或者数字电位器,位数看你想要的精度。
对于测速,两种办法:
外接一个编码器,测单位时间脉冲,用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就够了。
把maxon电机尾部的编码器引线引出来,测脉冲。

我也不明白,你既然有了ADS,做这个实验是干什么?检测ads准不准?如果是做直流伺服电机控制的实验,应该用H桥加自己的PID去做,才有点难度
这个是师兄做的直流伺服控制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210479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kelp&bbs_id=9999
他实现了自适应PID,我只能搞出来固定的PID。使用Mega16+半桥驱动和N-mos管做的
在maxon RE35上可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似乎数字电位器不一定行,ADS的给定是—10到+10这样的数字电位器不好找~

对于ADS,有测速方法三是可以直接用ADS的速度监视口~一个-10到+10的电压值

说的不对的话望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似乎数字电位器不一定行,ads的给定是—10到+10这样的数字电位器不好找~
对于ads,有测速方法三是可以直接用ads的速度监视口~一个-10到+10的电压值
说的不对的话望指正

搜高压的数字电位器,MAX5436也许可以,样片就行了.当然用DAC也很好
http://china.maxim-ic.com/datasheet/index.mvp/id/3614/t/al

回复 网友A:
3严格的说那叫电平转换芯片,懒得买可以用电阻分压啊~如果你编码器是集电极开路就更方便了。上拉电阻直接接3.3v就可以直接接到io上了~
编码器好像不是集电极开路的,直接用示波器看是有信号的。
用个244之类的芯片就搞定了吧

LZ一定要用dsp?我觉得是给自己添堵

网友:
回复 网友B:

MAX5436果然够了

桌上有集电极开路的编码器。。。不过maxon电机屁股后面的可能没有集电极开路的

估计LZ只学了DSP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引用图片
手册继续。。。
1显然vcc一定要5v
数据线看高低电平的范围咯,显然0.8*5=4不能直接用在3.3v系统。。。
2看你的需要啊,所以我反复在问你要做啥,你用个ad读也是可以的咯
3严格的说那叫电平转换芯片,懒得买可以用电阻分压啊~如果你编码器是集电极开路就更方便了。上拉电阻直接接3.3v就可以直接接到io上了~
说的肚子饿了~你要请我吃饭哈哈哈~

我还要继续问你几个问题:
1、如果你编码器是集电极开路就更方便了;请问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集电极开路?如何查呢?
2、上拉电阻直接接3.3V就可以直接接到IO上了~ ;我接到的是QEP口,不是普通的IO口,不过跟其差不多。另外,我想问,1和2问题都是相同的,你给我具体讲解一下。
3、我要做的是:形成一个闭环控制,就是说用ADS采集的速度,不足以说明什么,我就是想在程序中人为地给他一个速度,让其按我给定的速度运行。而实际上,ADS与编码器相连,再与DSP相连,就可以采集电机的速度和方向了,对吗?而我要人为地给他一个速度。就是这个意思。
4、我确实只学过DSP。在这种情况下,你看我今后还需要学什么呢?
谢谢回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引用图片
手册继续。。。
1显然vcc一定要5v
数据线看高低电平的范围咯,显然0.8*5=4不能直接用在3.3v系统。。。
2看你的需要啊,所以我反复在问你要做啥,你用个ad读也是可以的咯
3严格的说那叫电平转换芯片,懒得买可以用电阻分压啊~如果你编码器是集电极开路就更方便了。上拉电阻直接接3.3v就可以直接接到io上了~
说的肚子饿了~你要请我吃饭哈哈哈~

我还要问你一个问题,我问题比较多啊。不要介意。
那个high-level input voltage Vih就是指的是LDAC等这些引脚的输出吗?如何看他的资料?那么low-level input voltage,又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我的想法
首先,单片机就够了。例如一个avr加上一个dac或者数字电位器,位数看你想要的精度。
对于测速,两种办法:
外接一个编码器,测单位时间脉冲,用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就够了。
把maxon电机尾部的编码器引线引出来,测脉冲。
我也不明白,你既然有了ads,做这个实验是干什么?检测ads准不准?如果是做直流伺服电机控制的实验,应该用h桥加自己的pid去做,才有点难度
这个是师兄做的直流伺服控制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210479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kelp&bbs_id=9999
他实现了自适应pid,我只能搞出来固定的pid。使用mega16+半桥驱动和n-mos管做的
在maxon re35上可用......

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我有了ADS后,就不用做电路了。可是,如何去做呢?也就说,我有了ADS,如何与编码器连接,如何连到DSP上,你给我具体讲一下。
是不是说,编码器连接到ADS上,然后ADS如何与编码器相连呢?

楼主:
为了消除大家的疑虑,我把ADS传上来。如图所示。

我需要问大家几个问题:
1、图中的Encoder是编码器部分,从电机编码器接口一端出来的是5个引脚,另一端也就说连到图中的Encoder是10个脚。那么ADS中十个脚是哪个引脚是输入电压,怎么看呢?
2、我需要用DSP的QEP,而这是10个引脚。DSP的QEPA只有1、2、3,QEPB有4、5、6。但我想它们又是如何与DSP相连接的呢?
还有要数模转换等。是如何连接的呢?
这两个主要问题,大家一定给我回复。

网友:
1、2

上面一张是OMRON编码器的结构图,可以看到输出要接上拉电阻才能有信号输出。而这个上拉电阻可以接3.3V。这样就是3.3V的信号输出了。下面一张是maxon的编码器,也可以看到有类似的上拉电阻。可以接3.3V试试。
具体你的编码器是什么输出查型号啦~查手册查手册

ADS与电机和编码器连接已经构成闭环系统了,单片机的闭环怎么用呢?单片机DA给出的电压就是给出了一个速度,ADS会自动控制电机转速稳到你需要的转速的。你要采集电机的当前速度可以用我前面说的方法从速度监视口读出。你只需给出电压就完成了“人为地给他一个速度”这样一个动作。“就是说用ADS采集的速度,不足以说明什么,我就是想在程序中人为地给他一个速度,让其按我给定的速度运行。”我就不是很清楚你的意思了。

学什么?够解决你现在遇到的问题就好了哈哈。我也迷茫学什么

high-level input voltage是输入的高电平,就是芯片认为你给他1时候的电压。low-level input voltage是单片机认为是0时候的电压咯

楼主:
回复 网友A:
1、2

引用图片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34/ourdev_597088ixwp89.jpg','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href="##......

首先,我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不过我还是不理解。
我上传了我的ADS控制器在16楼,你就按照那个图和下面的问题,给我讲。我实在是搞不懂。
ADS与电机和编码器连接已经构成闭环系统了,单片机的闭环怎么用呢?也就是说,不用单片机,直接用ADS和电机和编码器就可以了?那么如何连到DSP上。三者的连线呢?还有你上面的第一个图我搞不懂。那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似乎你没有看明白手册?
给你一个框图。(画的好难看啊~)

你的电机不是MAXON原配电机么?请给出电机和编码器的型号,然后再看怎么接
DSP没学过。QEP是啥?
然后呢。。关于DSP怎么连DA什么的。。。去找本DSP的书吧。上面应该会有写

楼主:
还有,速度监视口是什么?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似乎你没有看明白手册?
给你一个框图。(画的好难看啊~)

引用图片
你的电机不是maxon原配电机么?请给出电机和编码器的型号,然后再看怎么接
dsp没学过。qep是啥?
然后呢。。关于dsp怎么连da什么的。。。去找本dsp的书吧。上面应该会有写

你生气了?不要生气嘛。我是不会嘛,电机的型号我可能找不到了。控制器的型号是:ADS50/10  201583.就这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在这里的单片机就是指你的DSP。单片机说习惯了。

第一个图是说一种编码器的输出结构。

网友:
回复 楼主:

啊啊?生气?我一向好脾气啊~~~~~

我用词不当啦~因为我不会DSP所以让你看书啦

楼主:
刚查了一下,是哪个电机的控制器也就是ADS是集电极开路。具体电机和编码器不知道。

网友:
一般成熟的商品控制器,至少内置里三环控制: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

仅仅速度环控制,还费啥劲啊,MAXON原装控制器里都有了,你给控制器一个控制目标信号就行了,PID参数直接设置在控制器里

光电编码器如果是配套的,直接插在控制器上就可以了,啥电路都不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问你是不是MAXON电机就是说是的话直接插上去就好了。ADS允许差分输入和电平输入。没说是集电极开路。而且输入一般不说集电极开路。

5根线接电源+、电源—、A相、B相就好了。对应2、3、6、8

网友:
回复 楼主:

速度监视口
手册第九页
Speed monitor “Monitor n”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问你是不是maxon电机就是说是的话直接插上去就好了。ads允许差分输入和电平输入。没说是集电极开路。而且输入一般不说集电极开路。
5根线接电源+、电源—、a相、b相就好了。对应1、3、6、8

电机三根功率线+5-6根霍尔信号线+ 10根光电编码器线,搞对管脚直接插就行了,编码器的5V电源是控制器提供的

另外控制器根本用不着模拟信号,直接脉冲+方向更直接,或者数字串口通信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是有刷的。所以只有两个电机线。他说编码器是五线的猜测应该是电源+、-、A、B、Z

和ADS编码器的2、3、6、8 针脚连接

那个ADS只有电压给定呢。。EPOS功能强大点,当年用串口控制很方便。

楼主:
我犯糊涂了。我真的糊涂了。请给我具体的讲解。并且是系统的讲解。如何连接?不用做电路?超级郁闷。如何连到DSP上?
请给我具体并且是系统的讲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那个是有刷的。所以只有两个电机线。他说编码器是五线的猜测应该是电源+、-、a、b、z
和ads编码器的1、3、6、8 针脚连接
那个ads只有电压给定呢。。epos功能强大点,当年用串口控制很方便。

晕,原来是模拟控制的有刷电机驱动器,看成无刷电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般成熟的商品控制器,至少内置里三环控制: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
仅仅速度环控制,还费啥劲啊,maxon原装控制器里都有了,你给控制器一个控制目标信号就行了,pid参数直接设置在控制器里
光电编码器如果是配套的,直接插在控制器上就可以了,啥电路都不用

请问我如何给控制器一个信号?给我程序。

网友:
你这个是专用的模拟控制器,只能给电压信号,自己用DA生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那个是有刷的。所以只有两个电机线。他说编码器是五线的猜测应该是电源+、-、a、b、z
和ads编码器的1、3、6、8 针脚连接
那个ads只有电压给定呢。。epos功能强大点,当年用串口控制很方便。
晕,原来是模拟控制的有刷电机驱动器,看成无刷电机了

你给我讲清楚。

网友:
LZ先看19楼。。。。说说自己哪看不明白吧。。。。

请告诉我电机和编码器的外壳上是否有字,编码器的输出线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把从帖子里下载的ADS说明书翻到第4页并连接。
估计楼主会遇到如下问题:
不知道编码器怎么接

于是楼主啊楼主,你需要先知道你编码器的+、—、A、B这四根线是哪四根。然后与ADS编码器接口的2、3、6、8连接

然后接通电源,调节电位器。看看你的电机有没有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那个是有刷的。所以只有两个电机线。他说编码器是五线的猜测应该是电源+、-、a、b、z
和ads编码器的1、3、6、8 针脚连接
那个ads只有电压给定呢。。epos功能强大点,当年用串口控制很方便。

ADS的1 3 6 8是用十个接插口连接的。如何知道那个是,那个不是啊。如何连到DSP上。我超级郁闷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重新看一下说明书吧,哪个接口是和电机后面的编码器连接的。不是和DSP连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是有刷的。所以只有两个电机线。他说编码器是五线的猜测应该是电源+、-、a、b、z
和ads编码器的1、3、6、8 针脚连接
那个ads只有电压给定呢。。epos功能强大点,当年用串口控制很方便。
晕,原来是模拟控制的有刷电机驱动器,看成无刷电机了
-------------------------------------------------......

一般用商品控制器多用数字信号控制的,简单、精确且抗干扰性也好,比如CAN总线、串口、脉冲等
你的这个控制器是专用的模拟控制器,只能用模拟电压作为输入信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连看35楼

去吃饭

网友:
我回来了~不过楼主不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回来了~不过楼主不见了

我还未吃饭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要早早去~不然食堂连位子都没有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回来了~不过楼主不见了
我还未吃饭啊

你要仔细看看16楼我发的那个图。那个图中编码器部分的接口是十个引脚的接插件,根本不知道那个是1 3 6 8。所以,不可以单独的连接。
另外,我说过,一端连接电机的那个编码器是五根线,是那种绞线性质的,另一端是十个引脚的接插件性质的。你应该很明白啊。所以,我不能单独接到1 3 6 8,因为,ADS是十个引脚的接插件性的。而且不知道那个是1 3 6 8
所以,我想问的是,你应该系统,具体的给我一些回复。最好把图给说清楚了。
另外,软件上,我的回答是对的吧。那么,软件是如何实现的呢?
还有,你发的那个ADS的PDF下载不下来。好了我吃饭去了。
晚上见。

网友:
https://downloads.maxonmotor.com/Katalog_neu/eshop/Downloads/maxon_motor_control/4-Q-DC-Servoverstaerker/ADS_50_10/201583/201583_ADS_50-10_Operating_Instructions_En.pdf

我当然知道MAXON的连接器是怎样的,虽然没有用过ADS但用了EPOS

你上面自己说“一端连接电机的那个编码器是五根线,是那种绞线性质的,另一端是十个引脚的接插件性质的”如果,你得到的电机和你的控制器是配套的话。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我之所以用引脚来表示是为了防止你是单独买的一个电机,编码器为散线性质的。你就要自己找线了。

另外,不是接插件就不知的引脚号的~接插件都是有标准的。当然能知道接在哪个引脚上。也能有办法能接上去的。

我在19楼的框图楼主没有给出任何反应。。我在等楼主的反应呢。
于是我不得不分系统讲解,请看35楼。首先你让电机转起来吧。

在没有硬件的情况下架空谈软件是没有意义的。楼主先回复下对哪个框图的理解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似乎你没有看明白手册?
给你一个框图。(画的好难看啊~)

引用图片
你的电机不是maxon原配电机么?请给出电机和编码器的型号,然后再看怎么接
dsp没学过。qep是啥?
然后呢。。关于dsp怎么连da什么的。。。去找本dsp的书吧。上面应该会有写

我对19楼的理解是,DA芯片与DSP相连接。用软件的形式输出电机速度值,进入ADS,然后,电机编码器与ADS相连。就说不清楚了。
那么你说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s://downloads.maxonmotor.com/katalog_neu/eshop/downloads/maxon_motor_control/4-q-dc-servoverstaerker/ads_50_10/201583/201583_ads_50-10_operating_instructions_en.pdf
我当然知道maxon的连接器是怎样的,虽然没有用过ads但用了epos
你上面自己说“一端连接电机的那个编码器是五根线,是那种绞线性质的,另一端是十个引脚的接插件性质的”如果,你得到的电机和你的控制器是配套的话。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我之所以用引脚来表示是为了防止你是单独买的一个电机,编码器为散线性质的。你就要自己找线了。
另外,不是接插件就不知的引脚号的~接插件都是有标准的。当然能知道接在哪个引脚上。也能有办法能接上去的。
我在19楼的框图楼主没有给......

你给我把那个框图给讲清楚了。然后告诉我,我现在是怎么个情况。

楼主: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s://downloads.maxonmotor.com/katalog_neu/eshop/downloads/maxon_motor_control/4-q-dc-servoverstaerker/ads_50_10/201583/201583_ads_50-10_operating_instructions_en.pdf
我当然知道maxon的连接器是怎样的,虽然没有用过ads但用了epos
你上面自己说“一端连接电机的那个编码器是五根线,是那种绞线性质的,另一端是十个引脚的接插件性质的”如果,你得到的电机和你的控制器是配套的话。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我之所以用引脚来表示是为了防止你是单独买的一个电机,编码器为散线性质的。你就要自己找线了。
另外,不是接插件就不知的引脚号的~接插件都是有标准的。当然能知道接在哪个引脚上。也能有办......

所以我反复在问你要做啥,你用个ad读也是可以的咯    这句话是你在13楼可能说的,是什么意思?上面三个问题,你一一回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来啦~

你在45楼已经答对了。

你编码器和ADS连接后。ads自己就能保持速度不变。仅仅(强调仅仅)需要一个外部电压来设定转速。这个电压从Set value+输入

在手册中可以看到这个电压在10时对于正转最高速,-10时对于反转最高速

接下来,你需要把你的DSP和DA连接,用程序控制,产生一个10V到-10的电压。这个你可以翻翻书。

然后把DA输出的电压接上去。。好了。。你完成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不是要测速么。我不知道你要测速干啥。。因为整个流程我在上一楼已经说了。里面不需要测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来啦~
你在45楼已经答对了。
你编码器和ads连接后。ads自己就能保持速度不变。仅仅(强调仅仅)需要一个外部电压来设定转速。这个电压从set value+输入
在手册中可以看到这个电压在10时对于正转最高速,-10时对于反转最高速
接下来,你需要把你的dsp和da连接,用程序控制,产生一个10v到-10的电压。这个你可以翻翻书。
然后把da输出的电压接上去。。好了。。你完成了

我还要问你,你说的有些简单。可是,程序怎么写?就是只写DA转换的那个程序,就可以了对吗?比如我用TLC5620数模转换,写的程序,中变量是motorvalue(当然我还没有写),那么这个值就是电压值对吗?那么如何修改这个值让它给出不同的数值,让电机按照不同的转速运行呢?这个程序又是如何呢?你要提示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不是要测速么。我不知道你要测速干啥。。因为整个流程我在上一楼已经说了。里面不需要测速

因为我不知道电机初始转速是多少转?也就是说,一分钟是多少转,或者,转一圈是多少时间,所以,无法得出其转速。所以,需要测速。

然后,你最好给我些TLC5620的程序,把你做的发给我看一下吧。
还有,TLC5620是5V供电,DSP是3.3v供电,那么有没有电平转换的直插的芯片呢?我目前得知的都是贴片的。

楼主:
我还要问你两个问题,你在8楼中第二点提到:2看你的需要啊,所以我反复在问你要做啥,你用个AD读也是可以的咯 这个AD读是什么意思啊
还有你在某一楼,我给忘记了,提到:你要采集电机的当前速度可以用我前面说的方法从速度监视口读出。也就是说,我如果想知道当前电机的转速,那么从速度监视口引出一根线连到DSP上就可以了。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吗?也就说,不需要再测电机编码器跟DSP直接相连了,对吗?

网友:
很佩服zhou_1989的耐心和专业。
对于楼主、说点不好听的,你知道的太少了
建议楼主复习一下电路基础、再搞搞DSP的实验板,再来想这个问题。
或者干脆请zhou_1989来做就是了

楼主:
还要问你一个问题,那个使能信号是如何诠释的?上面几个问题,你一定得一一给我回答。

楼主:
也就是说,按照下图中的连接。用3引脚和10引脚,就相当于给3ENABLE引脚提供电压了吗?那么如何连到DSP上呢?我觉得这个图不对吧。

从图中,你可以看出,1引脚就是那个setvalue按理说应该接到DA转换的那个,然后DA与DSP相连,你看看这个图是如何连接的?直接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佩服zhou_1989的耐心和专业。
对于楼主、说点不好听的,你知道的太少了
建议楼主复习一下电路基础、再搞搞dsp的实验板,再来想这个问题。
或者干脆请zhou_1989来做就是了

你说的没错。我是懂的比较少。可是,每个人,都是从未知到有知的,一个过程。你提的第一个建议是对的,我接受。我应该复习一下电路基础和搞些DSP实验板什么的。可是,你提的第二个问题,我就不接受了。我很感谢zhou_1989朋友的帮助。这是我对他的谢意。可,我如果不经历这个过程,永远不会知道。所以,你提的第二个观点我不接受。谢谢。

网友:
乱了乱了。。。一点点来。。。这个楼会很高。。。我有预感

网友:
1、电平转换,找片74HC244

网友:
2使能,说白了就是允许
你55楼说的很对,只是。你可以不控制这个ENABLE端。让他一直接通,一直允许,这样你给电压就可以直接转了。你先转起来再考虑ENABLE吧。

不过你既然说了,要控制ENABLE信号,说白了就是控制3和10是否连接。有很多办法。比如你用一个继电器就可以了。
(我可以预想到你会问我DSP如何控制继电器,继电器该怎么接)

网友:
3你不会不知道55楼那张图上那个电位器是干啥的吧。。。
你要接外部信号显然要把他去掉。。。就是在1-4之间接入电压。
我默认你知道电阻分压。好吧,改变下说法,把DA输入接到ADS时,请断开滑动变阻器。将DA的输出接到1 DA的地接到4

网友:
DSP和DA怎么连接,怎么编程

请问你的DSP和C语言老师
或者去图书馆借书
或者google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1、电平转换,找片74hc244

74HC244这个是直插式的吗?我要的是直插的,不是贴片的啊

网友:
5测速

ADS系统中速度与输入电压的与速度和速度监视(或者说我没找到)没有一个精确的对应关系。且NMAX是通过电位器调整的。我们不得不通过其他办法来知道NMAX

如果(我是说如果)你能知道编码器的5根线是什么定义的且知道编码器的一圈输出多少个脉冲的话。请在GND和A相上接示波器。并给setvalue 10V 此时你读出的频率就可以算出电机的最高转速。并且可以知道你给多少电压他会有多少转。这样的测试一次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2使能,说白了就是允许
你55楼说的很对,只是。你可以不控制这个enable端。让他一直接通,一直允许,这样你给电压就可以直接转了。你先转起来再考虑enable吧。
不过你既然说了,要控制enable信号,说白了就是控制3和10是否连接。有很多办法。比如你用一个继电器就可以了。
(我可以预想到你会问我dsp如何控制继电器,继电器该怎么接)

这个问题可真是让你给问到了。我是想问问继电器如何与DSP连接。我如果不用继电器,直接用一个三极管,与使能信号连接呢?也就说,我不用10脚。我直接用一个三极管呢?
第二个问题,可真是让你说对了,我还真是不懂那个电位计是干什么用的。是电阻分压吗?

网友:
楼主,希望你可以自己查一些资料,不要什么都等别人查好给你。比如你在62楼的问题自己查一下就知道了。别的一些问题也是这样的。
你要通过自己动手来了解问题这是一个好想法。但是查资料也是学习的一部分。我自己学电子、STM32、PLC等等的时候可没有人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2使能,说白了就是允许
你55楼说的很对,只是。你可以不控制这个enable端。让他一直接通,一直允许,这样你给电压就可以直接转了。你先转起来再考虑enable吧。
不过你既然说了,要控制enable信号,说白了就是控制3和10是否连接。有很多办法。比如你用一个继电器就可以了。
(我可以预想到你会问我dsp如何控制继电器,继电器该怎么接)

你说可以不控制使能信号,是指不用它跟任何引脚连接吗?你说明白了,不要说得不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不控制这个enable端。让他一直接通

句子请看完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我是想自己做来着~
而且啊~我本来可没那么好的耐心呢。只是大四了,快毕业了。估计我明年的工作可能需要我一直这样。先锻炼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5测速
ads系统中速度与输入电压的与速度和速度监视(或者说我没找到)没有一个精确的对应关系。且nmax是通过电位器调整的。我们不得不通过其他办法来知道nmax
如果(我是说如果)你能知道编码器的5根线是什么定义的且知道编码器的一圈输出多少个脉冲的话。请在gnd和a相上接示波器。并给setvalue 10v 此时你读出的频率就可以算出电机的最高转速。并且可以知道你给多少电压他会有多少转。这样的测试一次就可以了。

哦。我不知道编码器的一圈输出多少个脉冲。所以第二个不成立。而且,假如第二个成立的话,那么a相在哪里?
还有这个方法不成立,那么其他方法呢?
我会查资料的,只是,你查的太快了,打字太快了。我跟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可以不控制这个enable端。让他一直接通
句子请看完整

也就是说,可以让其一直与10脚接通的意思是吗?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那么,我如果控制信号,是指让其不接通的对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的话你就需要一个类似转速表的东西了。。。或者在电机的输出轴上接一个你知道有多少脉冲的编码器了。

A相。。。编码器输出线的某一根

我很好奇你在哪~离上海不远的话过来吧哈哈~我不介意当面教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控制的话,就是控制是否与10接通,接通了才能转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会查资料这很好咯。不过能一些问题先查一下再问吧。我一直刷这这个帖子,不会看不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样的话你就需要一个类似转速表的东西了。。。或者在电机的输出轴上接一个你知道有多少脉冲的编码器了。
a相。。。编码器输出线的某一根
我很好奇你在哪~离上海不远的话过来吧哈哈~我不介意当面教你

我想用软件的形式,来实现,你觉得可能吗?也就是说我给他计数比如30ms,然后在这个时间段,是多少转速,不就可以了?
我住在跟你天各一方的很远的地方。
控制10接通用继电器,你给我个电路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会查资料这很好咯。不过能一些问题先查一下再问吧。我一直刷这这个帖子,不会看不到的。

如何查资料,需要你教给我,我的QQ号:1628576336,你现在加我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显然不可以啊~你用单片机得到了脉冲。。但是怎么得到转速呢?计算中需要你不知道的哪个量,就是一圈的脉冲数

网友:
是有刷的还是无刷的啊 如果是无刷的话可以使用TMCM-17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显然不可以啊~你用单片机得到了脉冲。。但是怎么得到转速呢?计算中需要你不知道的哪个量,就是一圈的脉冲数

three state control input voltage 是什么意思?can you tell me? 在SN75175里

楼主(2010-12-13):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似乎数字电位器不一定行,ads的给定是—10到+10这样的数字电位器不好找~
对于ads,有测速方法三是可以直接用ads的速度监视口~一个-10到+10的电压值
说的不对的话望指正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51629&bbs_i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A:
1、2

引用图片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34/ourdev_597088ixwp89.jpg','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href="##......

你怎么不理我啊

网友:
如果只有一本速度环的程序PID程序是不是很容易编写 ????zhou_1989

网友:
速度环的控制是没有D的,目前有些控制芯片是自带位置环PID的,比如TMC457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芯片

网友(2011-09-11):
回复 楼主:
请问EPOS如何实现对其本身PID参数的自动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EPOS如何实现对其本身PID参数的自动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EPOS如何实现对其本身PID参数的自动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EPOS如何实现对其本身PID参数的自动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EPOS如何实现对其本身PID参数的自动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EPOS如何实现对其本身PID参数的自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