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2输入电压问题

楼主(2010-11-10):
请问三极管9012输入电压可以是3.3V吗?判断三极管的主要参数是什么呢?如下的图: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96920GMSMN2.doc(文件大小:29K) (原文件名:9012.doc)
请问1脚输出电压是多少?当给VCC电压是3.3V时候。那么2脚呢?

楼主:
大家为什么都不给我回复呢?是我问的问题太简单了吗?

网友:
没见图。。。

懒得去下DOC文件。。

倘若楼主再把DOC文件压缩下,之后再加上密码。。。。(玩笑)

网友:
串个电阻就OK了

网友:
建议楼主先弄懂PNP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