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5系列的能用并口调试吗?

楼主(2010-11-10):
如题,用并口FET没法调试,USB的可以。
不知道是FET的问题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
并口的缺test脚

网友:
楼上的,怎么解决?

网友:
我用过5418、5435、5437、5438,用并口FET+IAR430,调试下载都没问题,感觉比USB的稍快一点,前提是:
1 并口FET不要是什么精简版的——没有Test脚肯定不灵
2 RST引脚上不要有外接的复位片子——通用原则
3 IAR430的版本要在4.21及以上——4.20/4.11b可能也行,没试过;3.x的版本应该还没有5系吧...
4 电源问题处理好——是目标板供电还是并口供电,二选一吧,不要冲突了,这个是不是决定因素不清楚,但是肯定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