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D2252D驱动电路设计遇到问题,静待大牛帮忙解决!!

楼主(2010-11-10):
如图 (原文件名:捕获.JPG)
按手册要求,现cp需要延迟500ns,就只用IC,希望指教。
一个非门也就10多ns这样,不可能拿一大堆去啊,用D触发器时钟应如何选择?cp为1M,占空比90%,整个电路时钟源为3M
我知道很少用IC设计这种比较复杂的电路了,但是这就是我们专业的一门课。。要用四种方法,EPROM,FPGA,单片机,和传统IC。。。大家帮帮我啊,纠结死了

楼主:
驱动时序图 (原文件名:驱动图.jpg)

楼主:
就是想知道有没啥比较好的延迟的方法,通过IC实现。希望大家赐教O(∩_∩)O~

网友:
菜鸟建议:试试电容加比较器 望楼下高手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延时芯片EP8280或者DL1074那些系列的都能实现,D触发器用个高三倍左右的时钟也行延迟个百八十纳秒。。。非专业。。

网友:
引入一个比sp/ 更高速的同步时钟,通过计数器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