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发帖】发现一种叫延迟线的东西,有前辈以前接触过么?

楼主(2010-11-11):
有的话有SPICE模型没?multisim里头没有。。

网友:
在彩色電視機中有用到過,常用於Y信號延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前辈,还想请教下有哪些常用的延迟IC?这个好像很冷门啊。。

楼主:
看了一些以前的美国专利,竟就一大堆非门。。。

一些专利截图 (原文件名:搜狗截图_2010-11-11_23-23-11.png)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8387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chao_buaa&bbs_id=9999

为的是做这个,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可以看看声表面波器件里面,记得除了谐振器和滤波器外还有一种延迟线。

网友:
是的,里面就是电感一类的东西

网友:
估计一堆全通滤波器

楼主:
其实用BCD码可以很好的实现,或者74164,串入并出,也能很好的实现,不过波形上升沿下降沿就比较长。

网友:
超声延时线,彩电中

网友:
模拟示波器也有用,另外彩电上分色延和亮延,亮延基本上相当于电感,色延就是超声了,根据你的电路选用;
还有一些混响IC也是延时原件,主要用于低频(声频),自己选

网友:
以前用过,用在数字电路中,
是一组信号按不同时间延迟,把一个脉冲形成一组脉冲,很准的,是在10ns级别的

网友(2010-12-19):
以前还用彩电延迟线改电视
再戴个红蓝眼镜可看到模拟3D效果
不过没现在3D图片的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