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热心的读者最近新找到的《Cortex-M3权威指南》的问题列表

楼主(2010-11-11):
以下列出的12个问题是一位热心读者Zhang Jie发现并邮件给我的,他可能还是一位在校的研究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他的严谨治学和热心反馈表示敬意和感谢!要是我能有他这么细心该多好啊!
    这些问题覆盖了前7章,我想他以后肯定还能发现更多的问题。
(下面列表的页号和行号都是纸版图书的)
1、        (翻译错误)P54 第6行 ”LDMIA  SP!,  {R0-R3, PC}  等效于  PUSH   {R0-R3, PC}“
            将PUSH改成POP;

2、        (印刷错误)P54 倒数第4行 “LDR.W  R0,   [R1,    #20!]”
           将叹号放到括号外 LDR.W  R0,   [R1,    #20]!

3、        (翻译错误)P59 表4.18最后1行 ”SUB    Rd,  Rn,  Rm     ; Rd =  Rm-Rm“
           将其中一m变成n,Rd =  Rn-Rm

4、        (翻译改进)P60 表4.18第1行 ”SBC      Rd,  Rm     ; Rd -= Rm+C“
          最好有个括号Rd -= (Rm+C)

5、        (翻译错误)P60 表4.19最后1行”SMLAL  RL, RH, Rm, Rn  ;[RH:RL]+= Rm*Rn“
          SMLAL变成UMLAL

6、        (印刷时忘记了加删除线)P61 译者添加中 第7行是否要删掉?

7、        (翻译错误)P63 表4.23 最后1行”REVSH.W“
          变成REVSH.W Rd, Rn

8、        (翻译错误)P76 倒数第6行”SXTB    Rd,  Rn“
         SXTB 变成 UXTB

9、        (翻译错误)P99 表5.4第3行 ”0x1002,半字  D[7:0]  D[15:8]       -           -    “
         变成             ”0x1002,半字      -           -       D[7:0]  D[15:8] “

10、       P99 表5.6第3行 与上面的相同。
           这也是翻译错误,第3行的修改方式和问题9的相同

11、       (翻译错误)P113 图7.2 中”Bit4“的应无底色。

12、       P187~P188 的C程序代码中的灰色底色丢失。
           排版时忘记了加底色

网友:
正在学习LZ翻译的书,总体感觉非常好,翻译得挺幽默,感觉也有个别地方有点问题,但不影响阅读。没看多少,先列一点出来:
1. P14 表2.1 “除能”应该是“始能”吗?反正知道是中断屏蔽用的,只是这个词好像不是中文的使用习惯;
   (另外,“不甩它”一词大家都明白么?^_^)
2. P18 倒数第4行,“不再中译此名词” 是 “不再重译此名词”吧,反正不影响阅读;
3. P28 “both LR 和 R14” both 可以去掉吧,不影响阅读,也许是LZ的幽默的体现吧;

   没看多少,刚看到第4章。

网友:
回复 网友A:

P14 表2.1 “始能”应该是“使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p14 表2.1 “始能”应该是“使能”吧

    是的,打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在学习lz翻译的书,总体感觉非常好,翻译得挺幽默,感觉也有个别地方有点问题,但不影响阅读。没看多少,先列一点出来:
1. p14 表2.1 “除能”应该是“始能”吗?反正知道是中断屏蔽用的,只是这个词好像不是中文的使用习惯;
   (另外,“不甩它”一词大家都明白么?^_^)
2. p18 倒数第4行,“不再中译此名词” 是 “不再重译此名词”吧,反正不影响阅读;
3. p28 “both lr 和 r14” both 可以去掉吧,不影响阅读,也许是lz的幽默的体现吧;
   没看多少,刚看到第4章。

能把书能读成这样仔细, 写书的也受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