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厂家的人进来说说看】关于pcb板开矩形槽时,作出的板子只能是圆角的吗?

楼主(2010-11-11):
【PCB厂家的人进来说说看】关于pcb板开矩形槽时,图上画的是直角(见上图),实际作出的板子只能是圆角(见下图)吗?
因为开槽用的刀是圆的,所以无法做出直角槽吗?
槽用来卡导线,但实际下图中2拼板中的上面那一块PCB导致无法将导线卡入,强制卡入则破损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不至于做成那么"圆"的角.

不能直角应该只是说在角落那里没法搞成绝对的直角吧?

请LX高手解答.

网友:
開槽的刀具都是圓的,直角不是做不出來,只是比較麻煩,不過一般沒必要做直角。圓角R0.5左右吧

网友:
你的这个图不太专业哦,一般在机械加工中都有这个问题,给你个思路
简单的说就是吧拐角的地方多铣掉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2楼正解
铣刀是圆的,另外不要追求绝对的直角,否则直角处应力集中,强度会差

网友:
都是高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这个图不太专业哦,一般在机械加工中都有这个问题,给你个思路
简单的说就是吧拐角的地方多铣掉一点就可以了

引用图片

我的只是用CAD画的示意图而已
在实际pcb中(下图)上下2拼板分开后,凡是在上面的那个板子的导线由于线槽的卡口太小而无法卡入。

网友:
量大开冲模

网友: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有一种神奇的铣刀可以铣出直角,是新发明来的,估计推广还要有相当的时间。
普通的铣刀一定是这样子的,楼主的拼板没设计好,已经生产出来的板只能自己辛苦拿挫刀挫一下了。
提供一个拼板的方法给楼主参考,注意红框中的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有一种神奇的铣刀可以铣出直角,是新发明来的,估计推广还要有相当的时间。
普通的铣刀一定是这样子的,楼主的拼板没设计好,已经生产出来的板只能自己辛苦拿挫刀挫一下了。
提供一个拼板的方法给楼主参考,注意红框中的槽。

这里为了省钱,工艺板边都不舍得用,板子肯定是挨在一起的,而且板子布线很密集,所以2拼板的下面那块pcb最上面的铜箔离上板边很近,不可能把槽往下延伸,所以才形成了上面那块拼板的导线卡槽的缺陷。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量大开冲模

冲模能做成直角槽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里量很大,100K以上,这pcb厂就不厚道了。

网友:
铣边暂时是无法做到是直角的,铣外形的刀一般是2.0 1.6 所以一定是园角,外形冲模是没有问题的,是直角!

楼主:
回复 网友D:
铣边暂时是无法做到是直角的,铣外形的刀一般是2.0 1.6 所以一定是园角,外形冲模是没有问题的,是直角!

请教:外形冲模要增加多少制板费用?制板数量达到多大时就可以基本忽略这部分增加的费用?

网友:
建议楼主多到PCB厂家参观下,呵呵
以下给你个建议,PCB厂肯定能做的,和普通工艺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建议楼主多到pcb厂家参观下,呵呵
以下给你个建议,pcb厂肯定能做的,和普通工艺一样

引用图片

你没看9L:“这里为了省钱,工艺板边都不舍得用,板子肯定是挨在一起的,而且板子布线很密集,所以2拼板的下面那块pcb最上面的铜箔离上板边很近,不可能把槽往下延伸,所以才形成了上面那块拼板的导线卡槽的缺陷。”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们公司是干啥的啊,呵呵,这也太扣了吧,这么点边能值多到钱,况且这个边做的好了也不会
增加板子的面积啊,我是做消费类电子的,我们公司的PCB很小的(10X20MM),也都是我说的那种工艺
做的,我们那个拼版比你这个复杂,我们每月的量有100多万,要照你说的那样,呵呵估计公司早就亏死了
我们的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你们公司是干啥的啊,呵呵,这也太扣了吧,这么点边能值多到钱,况且这个边做的好了也不会
增加板子的面积啊,我是做消费类电子的,我们公司的pcb很小的(10x20mm),也都是我说的那种工艺
做的,我们那个拼版比你这个复杂,我们每月的量有100多万,要照你说的那样,呵呵估计公司早就亏死了
我们的产品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34/ourdev_597485moj7xm.jp......

是个年产值数十亿,行业内全国也能排前十的不小的公司了。就是因为量大,所以才觉得省板边能省不少钱。有时不得不加板边的时候也不像行业内默认的5mm,这里只用3mm的。

网友:
可以做到矩形。两种方案实现

1 用更细的钻头铣一次角落,修型

2 用开模,用冲压方式冲出矩形孔。

推荐方案2要量大 才划算。

网友:
哈哈讨论的内容比较深入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做到矩形。两种方案实现
1 用更细的钻头铣一次角落,修型
2 用开模,用冲压方式冲出矩形孔。
推荐方案2要量大 才划算。

方案2    楼上已说过了,我想知道量大到多少时才比较划算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开套模具大概几千块钱吧,我上次开了一个100*50的好像是2000

网友:
楼主的有点太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好像开套模具大概几千块钱吧,我上次开了一个100*50的好像是2000
-------------------------------------------------------------------
这个产品量在120K左右,开套模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PCB厂家不地道,如今板子都做好了,有缺陷,没办法。
厚道点的pcb厂家工程师应该主动就这个问题提出开模的建议的。也怪这里把关不严,开始时做得相对好些,对卡线没太大影响,所以没提出要求,后来的做得越来越歪了,这时再想改都来不及了。
有些厂家比较好,遇到一些模棱两可的问题,会主动与客户沟通,而有些厂家不管,凭自己的习惯先做了再说。

网友:
现在开模冲,还来得及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拼版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感觉很搞笑 。一个年产值数十亿的公司,工艺边都不要 。。。。。

请问、
没有工艺边你怎么过SMT机,,当然也可能不用过。。 即使这样 你上面总要放原件,如何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样拼版不就可以了吗

引用图片

一个top朝上,一个bottom朝上?
这样smt程序怎么搞?生产效率能不受影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觉很搞笑 。一个年产值数十亿的公司,工艺边都不要 。。。。。
请问、
没有工艺边你怎么过smt机,,当然也可能不用过。。 即使这样 你上面总要放原件,如何定位。

这里画板子的人很多都不知道设备是怎样工作的,总是高高在上也不愿意主动去学,总以为元件离板边100mil就够了,和他们提出要求也没用,实在不行就由生产略调宽轨道(波峰时,smt不行),再不行才改版加3mm板边。
mark点一般做在板内。

网友:
回复 网友G:
量大未必就有工艺边
板内有光点   有定位的   还是肯多在节省板边的费用

网友(2014-03-13):
28楼的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