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个问题,关于步进电机相电流测试的问题,有图说明

楼主(2010-11-11):
桥式驱动和单极驱动的电流测试方法一样吗?在下图中二个驱动器的设置驱动电流是一样的,按下图中测试,测试出来的波形是一样的吗?

楼主:
有人知道步进电机电流的方法吗?

楼主:
看来这里很少人用步进电机哦

网友:
试着从A+串联一0.1欧姆电阻到电机,其它端口不用串,把示波器探头夹在电阻两端。看电压,乘十就是相电流。

网友: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98555ATACV2.jpg(文件大小:1.55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kdk_0443.jpg)

网友:
楼上的好像是THB6064测试版!

楼主:
谢谢楼上那么多位兄弟,问题已经解决,接我上面画的那二个图测试出来的波形是不一样的,接法一的波形会比接法二的波形大一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乡呀,老乡见老乡两眼泪匡匡呀

网友:
别泪了,抱一个

网友:
量一下绕组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