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小尺寸的无刷电机,外形尺寸最大不能超过Φ20,而且扭矩不能太小!

楼主(2010-11-11):
RT,淘宝上问了很多,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类似的电机呢! 谢谢了 先~~

网友:
你只说了尺寸,电压,功率,扭矩这些指标都不说,怎么回复你啊?

网友:
小尺寸的无刷电机,外形尺寸最大不能超过Φ20,

CPU风扇..................

而且扭矩不能太小

......多大为之不小........

楼主:
呵呵~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

外形尺寸是第一位的~  需要类似微型电机~~

扭矩还没有计算, 打算选型后再定机构尺寸~~

电压:12v or 24v ;  电流: 1A 以上;

网友:
不介意成本的话,冯哈伯2444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给个 参考价格吗?

网友:
绝对有满足你要求的 呵呵

楼主:
楼上的,经常看到你的德国品牌驱动,想不到你也做电机哈~~~

我们买一两做实验可以不?有没有资料~~ 上传一下可以吗?非常谢谢~~

网友:
航模上用的无刷,应该有能满足楼主要求的。

网友:
我们买一两做实验可以不?有没有资料~~ 上传一下可以吗?非常谢谢~~
>>>>>>>>>>>>>>>>>>>>>
你到这个网站上选择一款告诉我型号 我发详细资料给您 http://www.maxonmotor.com.cn/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买一两做实验可以不?有没有资料~~ 上传一下可以吗?非常谢谢~~
>>>>>>>>>>>>>>>>>>>>>
你到这个网站上选择一款告诉我型号 我发详细资料给您 http://www.maxonmotor.com.cn/
好的~  谢了先~~~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的,但是对这个东东没有太多概念~~~

>>
PS:
细小的滚轴丝杠是要订做还是可以买到呢?

截面尺寸大概 Φ6 , 长度大概 30左右~  有人知道不?  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Φ20mm,12V,四线无刷小电机。
当时抢了10个,都没用到。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19657&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四线无刷小电机&bbs_i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嗯~,看了下~  这个电机功率太小了点~~   估计转矩不会很大~~

现在就是想要力矩大,而且小~  滚轴丝杠尺寸也要求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买一两做实验可以不?有没有资料~~ 上传一下可以吗?非常谢谢~~
>>>>>>>>>>>>>>>>>>>>>
你到这个网站上选择一款告诉我型号 我发详细资料给您 http://www.maxonmotor.com.cn/

看了下官方的报价,都很贵~~~

和老板商量下,觉得现在还是实验阶段没必要选这么好的~~~

让看看有没有国产可以选用的~~~

找了找,貌似国内做微电机的几乎没有啊(不是那种玩具上用的电机)~~~~

大家有知道国内做这方面的吗,帮个忙,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