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1晶体振荡器

楼主(2010-11-11):
才开始学msp430单片机,有一个问题:
P7SEL |= BIT0 + BIT1;  // 启动XT1    与   UCSCTL6 &= ~XT1OFF;
有什么区别,都是开XT1的啊请问?
还有就是XT1默认是不是开启的?
SMCLK,MCLK,ACLK的默认都是那个时钟源?
多谢大家能给一些指点,小弟刚开始学习430,感谢!!!

网友:
P7SEL |= BIT0 + BIT1;  // 启动XT1

??什么系列?到P7了
(可能1)
这个和启动晶振没有关系的。  可能是把该引脚设置为晶振的输出引脚
(可能2)
这个晶振的引脚可以配置为普通的IO引脚
在此处配置为晶振引脚

网友:
在没接晶振的情况下,使用的是内部DCO。
UCSCTL6 &= ~XT1OFF;  可能是开启低频晶振;

只用过1\4系列。貌似寄存器名称都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msp430F5438的单片机,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就是我没有设置DCO的频率范围,它默认的是2.11MHz呢?我记得听说是1.048MHz的啊?

网友:
采用默认DCOm频率范围是2.11MHz,主时钟频率默认将2.11MHz二分频了,所以是1.048MHz,多看看TI的MSP430F5xx Family User's Guide时钟部分的说明,说得非常详细。另外多参考一下TI的示例程序。

网友:
默认是的DCO,并且MCLK为2.11Mhz   ACLK=32768hz   SMCLK=1.048hz

网友(2011-01-22):
还有AD的晶振,这么多晶振,到底怎么接?算哪个?

网友:
430的晶体选择比较多,初学的人最头疼这个。我见过的最复杂的时钟系统。PS:本人接触过51,AVR,ARM7,现在弄430.
概况下:
低速晶体,产生ACLK,作为输出时钟,
高速晶体,产生MCLK,SMCLK,为CPU等高速部件提供时钟,加快运行速度
内部DCO,产生MCLK,SMCLK,内部振荡器,作用与高速晶体相同。

网友(2011-03-01):
回复 网友B:

三个晶体的作用大概都了解,主要是应用于三个晶体的寄存器设置。到F4X系列后感觉非常吃力,都混了。

网友:
哎,晶体选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