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跪求差分放大器中的两个三极管上加大小相等极性相反的输入电压,那么加负电压的三

楼主(2010-11-11):
差分放大器中的两个三极管上加大小相等极性相反的输入电压,那么加负电压的三极管是怎么工作的?

T2 管集电极电流怎麽能减小呢?T2是怎么工作的?能工作吗?

楼主:
是不是这个负电压相对于-VEE就制正的了,T2就工作在放大区了?相当于T1来说放大的小了,就小了?

网友:
上双膝跪地图

楼主:
两个三极管肯定是工作在放大区,但是T2工作在区C极的电流不可能是负的,但是

Ic1=-Ic2,Ic2是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是怎么工作的吗?跪求!跪求!

网友:
来看楼主“跪求”…

楼主:
我感觉这里模电高手很多的!怎么没什么人解答啊,是不屑还是不。。。。。

网友:
Vin2 - (-Vee) = VEE,基极电压是正偏执的啊,兄弟

楼主:
哦,明白一点了
3楼中Ic1=-Ic2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
哎!可能这个问题我得不到答案了。只能明白那么一点。。。。。。。

网友:
3楼所述的Ic1,-Ic2表示电流的变化量。

网友:
输入的是信号是DC0V+AC 未知伏 V,因此对于直流来讲是可以工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是变化量是对的,不应该是Ic1,-Ic2。

回复 网友C:

一般的放大器的输入端都是差动放大输入的,DC是0V,AC是未知的,我感觉明白一点了,但还不是太清楚,有点把握不到正点上。

楼主:
还是有点不清楚T2是怎么工作的,谁能具体说一下?

网友:
这个,你的靓照,真的不干恭维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是来看图片的?百度一下到处都是。你可以去那了!

网友:
变化量而已……

网友(2010-12-28):
同意8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