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芯片X1227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11-11):
关于时钟芯片X1227的一些问题

在同一个程序下,程式运行后较对时间没多久(几分钟),有的板子时钟运行变快,有的变慢。而且不是快或慢一点点,是快或慢了几分钟,这样一来,一天可能就快或慢几十分钟,

这么短的时间内,时间就变不准确了,这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吧?但硬件跟程序是肯定没什么问题的,是不是X1227本身有什么问题或是X1227电路需要注意些什么?

注:X1227是采用3.3V供电的。

请用过或有经验的大虾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通过不同晶振的测试,可能跟晶振的选择有很大关系。X1227技术文档是推荐用 西铁城 的晶振最好。不过我还没买回来测试,目前用的是KDS和国产的,经过测试,国产比较差,KDS也有一些不良的。

在测试过程中,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更换晶振后,X1227初使化失败,也写不进去数据。一定要在断电的情况下,再将后备电源断一下电再接上,再上电,X1227工作就正常。分析下原因,可能是在换晶振时,后备电源还在这X1227供电,相当于我是在带电情况下更换晶振的,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呵呵。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可否分享一下X1277的程序,我在弄X1288,想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还有一些,不过一定要在晶振加上10pF负载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问题还有一些,不过一定要在晶振加上10pf负载电容。

多谢楼主!在晶振上面加10pF的负载电容是为什么呢?我看手册RTC的内部有调节电容
还有一个问题向楼主请教一下,X1227时钟是上电就自动走吧,不用设置什么配置位来启动时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一个晶振电路(RC振荡电路),当然需要有负载电容。

X1227时钟第一次上电是不自动走的,写入一个时间后,就开始走。如果断电,又没有加后备电源,每次上电都需要写一次时钟,X1227才有走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每一个晶振电路(rc振荡电路),当然需要有负载电容。
x1227时钟第一次上电是不自动走的,写入一个时间后,就开始走。如果断电,又没有加后备电源,每次上电都需要写一次时钟,x1227才有走起来。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