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USB驱动,上位机软件的困惑!

楼主(2010-11-11):
我需要开发一个上位机的软件,该上位机可以通过USB,串口和单片机通讯,现在有很多困惑,已经开始C#语言和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环境的熟悉过程,但是不清楚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里面是否可以用C#开发USB驱动?如果不能,如何开发驱动,驱动如何与上位机关联,,,,等等,,,请教高人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时使用2种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通过串口(包括usb虚拟串口)和单片机通讯的话, visual studio 2010 可以做 ,和驱动无关。
用usb驱动 的 话 可以看看 libusb-win32  , 有 visual studio 2008 的例程。 在 坛子里 搜  libusb 吧。
做 usb驱动 的话, 最重要的是先必须 搞懂 usb 协议,否则你无从下手。

谢谢指明方向!

网友:
C# 有个Nmodbus库,你说的都支持, C++的话这方面资料很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c# 有个nmodbus库,你说的都支持, c++的话这方面资料很多吧。

一直搞底层程序,PC机软件不大懂,高人(们)可否留个联系方式啊,我的Q:270271527.

网友(2011-10-13):
正准备学习上位机……选择Dephi

楼主(2012-05-05):
通过网上的查找,这些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包括USB和蓝牙的连接,通讯,关键地方贴出来,也给有需要的朋友们一个参考吧,很乱,懒得注释了....

//for USB
using LibUsbDotNet;
using LibUsbDotNet.Info;
using LibUsbDotNet.Main;
using LibUsbDotNet.LibUsb;
using LibUsbDotNet.DeviceNotify;

using InTheHand.Net;
using InTheHand.Net.Bluetooth;
using InTheHand.Net.Sockets;

        const Int32 IT300_BULK_PID = 0x0003;  //产品ID
        const Int32 IT300_BULK_VID = 0x1CBE;  //供应商ID

        #region //Bluetooth 变量区
        BluetoothClient __g_BlueToothClient;// = new BluetoothClient();
        BluetoothDeviceInfo[] __g_BluetoothDeviceInfo;
        Stream __g_Stream;

        static Byte[] DA4_INITIAL = { 0xB7, 0x72, 0xb3, 0xAF, 0x2B, 0x6F, 0xDE, 0x1C };
        USB_DEV_GUID GUID_DEVINTERFACE_STELLARIS_BULK = new USB_DEV_GUID(0x6E45736A, 0x2B1B, 0x4078, DA4_INITIAL);//, 0xB7, 0x72, 0xb3, 0xAF, 0x2B, 0x6F, 0xDE, 0x1C};

        public static IDeviceNotifier UsbDeviceNotifier = DeviceNotifier.OpenDeviceNotifier();
        public static UsbDeviceFinder MyUsbFinder = new UsbDeviceFinder(0x1CBE, 0x0003);

        static IntPtr  __g_hUSB = IntPtr.Zero;
        static Boolean __g_BoolDriverInstalled = false;

        #region   //C/C++ DLL 函数导入,开始
        [DllImport("LMUSBDLL_NW.dll", CharSet = CharSet.Ansi)]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Ptr InitializeDevice(UInt16 usVID, UInt16 usPID, ref USB_DEV_GUID lpGUID,
                                                  ref bool pbDriverInstalled);
        [DllImport("LMUSBDLL_NW.dll", CharSet = CharSet.Ansi)]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Ptr InitializeDeviceByIndex(UInt16 usVID, UInt16 usPID, ref USB_DEV_GUID lpGUID,
                                                         UInt32 dwIndex, bool bOpenDataEndpoints,
                                                         ref bool pbDriverInstalled);
        [DllImport("LMUSBDLL_NW.dll", CharSet = CharSet.Ansi)]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TerminateDevice(IntPtr hHandle);

        [DllImport("LMUSBDLL_NW.dll", CharSet = CharSet.Ansi)]
        extern static bool WriteUSBPacket(IntPtr hHandle, byte[] pcBuffer, UInt32 ulSize,
                                            UInt32[] pulWritten);

        [DllImport("LMUSBDLL_NW.dll", CharSet = CharSet.Ansi)]
        public static extern UInt32 ReadUSBPacket(IntPtr hHandle, byte[] pcBuffer,
                                    UInt32 ulSize, UInt32[] pulRead,
                                    UInt32 ulTimeoutMs, IntPtr hBreak);

        [DllImport("LMUSBDLL_NW.dll", CharSet = CharSet.Ansi)]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Endpoint0Transfer(IntPtr hHandle, Byte ucRequestType, Byte ucRequest,
                                             UInt16 usValue, UInt16 usIndex, UInt16 usLength,
                                             ref Byte pucBuffer, ref UInt16 pusCount);
        #endregion

            // Hook the device notifier event
            UsbDeviceNotifier.OnDeviceNotify += OnDeviceNotifyEvent;

        private void OnDeviceNotifyEvent(object sender, DeviceNotifyEventArgs e)
        {
            if (e.EventType == EventType.DeviceArrival)
            {
                this.TextBoxRight.AppendText("有USB设备接入!" + '\n');

                this.TextBoxRight.AppendText("该设备的VID是:0x" + e.Device.IdVendor.ToString("X") + '\n');
                this.TextBoxRight.AppendText("该设备的PID是:0x" + e.Device.IdProduct.ToString("X").PadLeft(4, '0') + '\n');
                this.TextBoxRight.AppendText("该设备的GUID是:" + e.Device.ClassGuid.ToString("X") + '\n');

                if ((e.Device.IdVendor == IT300_BULK_VID) && (e.Device.IdProduct == IT300_BULK_PID))
                {
                    __g_hUSB = InitializeDevice(IT300_BULK_VID, IT300_BULK_PID, ref GUID_DEVINTERFACE_STELLARIS_BULK, ref __g_BoolDriverInstalled);
                    if (__g_hUSB == IntPtr.Zero)
                    {
                        TerminateDevice(__g_hUSB);
                        this.TextBoxRight.AppendText("IT-300初始化失败!\n");
                    }
                    else
                    {
                        this.iUSB.Enabled = true;
                        this.TextBoxRight.AppendText("IT-300初始化成功!\n");
                    }
                }
            }
            if (e.EventType == EventType.DeviceRemoveComplete)
            {
                this.TextBoxRight.AppendText("有USB设备断开" + '\n');
                this.TextBoxRight.AppendText("该设备的VID是:0x" + e.Device.IdVendor.ToString("X") + '\n');
                this.TextBoxRight.AppendText("该设备的PID是:0x" + e.Device.IdProduct.ToString("X").PadLeft(4, '0') + '\n');
                this.TextBoxRight.AppendText("该设备的GUID是:" + e.Device.ClassGuid.ToString("X") + '\n');

                if ((e.Device.IdVendor == IT300_BULK_VID) && (e.Device.IdProduct == IT300_BULK_PID))
                {
                    TerminateDevice(__g_hUSB);
                    this.iUSB.Enabled = false;
                    this.TextBoxRight.AppendText("IT-300,反初始化!\n");
                }
            }
        }

        private void WinFormNemo001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UsbRegDeviceList __t_RegList = UsbDevice.AllDevices.FindAll(MyUsbFinder);

            if (__t_RegList.Count == 0)
            {
                this.TextBoxRight.AppendText("软件运行后,USB端口没有找到IT-300!\n");
            }
            else
            {
                __g_hUSB = InitializeDevice(IT300_BULK_VID, IT300_BULK_PID, ref GUID_DEVINTERFACE_STELLARIS_BULK, ref __g_BoolDriverInstalled);
                if (__g_hUSB == IntPtr.Zero)
                {
                    TerminateDevice(__g_hUSB);
                    this.TextBoxRight.AppendText("软件运行后,找到IT-300,但是初始化失败!\n");
                }
                else
                {
                    this.iUSB.Enabled = true;
                    this.TextBoxRight.AppendText("软件运行后,找到IT-300,并且初始化成功!\n");
                }
            }

        private void barButtonItemBTSearch_ItemClick(object sender, ItemClickEventArgs e)
        {
            BluetoothRadio __t_PrimaryRadio = BluetoothRadio.PrimaryRadio;
            if (__t_PrimaryRadio == null)
            {
                this.WriteMessage2TextBox("No BT Hardware Or Unsupported Software Stack...");
                XtraMessageBox.Show("Make Sure You Have A Bluetooth Device(Bluetooth USB Dongle)\n\nConnected To Your Computer,Or Your PC Embeded BT Module,\n\nAnd Power On It First...", "Tips",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Asterisk);
            }
            else
            {
                __t_PrimaryRadio.Mode = RadioMode.Discoverable;
                this.WriteMessage2TextBox("Discovering Devices...");
                this.barButtonItemBTSearch.Enabled = false;
                this.barButtonItemBTPair.Enabled = false;
                this.iBT.Enabled = false;
                ClassBluetoothSearching.Show();
                __g_BlueToothClient = new BluetoothClient();
                //BluetoothDeviceInfo[] infoArray = this.__g_BlueToothClient.DiscoverDevices(20);
                __g_BluetoothDeviceInfo = this.__g_BlueToothClient.DiscoverDevices(20);

                this.repositoryItemComboBoxBTList.Items.Clear();
                this.__g_DeviceAddressesDictionary.Clear();
                foreach (BluetoothDeviceInfo info in __g_BluetoothDeviceInfo)
                {
                    this.WriteMessage2TextBox(info.DeviceAddress + "\t" + info.DeviceName);
                    if ((info.DeviceName.Length >= "IT-300 BT Dev".Length) && (info.DeviceName.Substring(0, "IT-300 BT Dev".Length) == "IT-300 BT Dev"))
                    {
                        this.repositoryItemComboBoxBTList.Items.Add(info.DeviceName);
                        this.__g_DeviceAddressesDictionary[info.DeviceName] = info.DeviceAddress;
                    }
                }
                this.WriteMessage2TextBox(__g_BluetoothDeviceInfo.Length + " Devices found.");
                ClassBluetoothSearching.Close();
                if (this.__g_DeviceAddressesDictionary.Count != 0)
                {
                    this.barButtonItemBTPair.Enabled = true;
                    this.barEditItemBTList.EditValue = this.repositoryItemComboBoxBTList.Items[0];
                    this.WriteMessage2TextBox("找到IT-300 BT Dev");
                }
                else
                {
                    this.WriteMessage2TextBox("没有找到IT-300 BT Dev");
                    XtraMessageBox.Show("Can't Finding IT-300 Dev,If You Are Sure IT-300 Dev\n\nWithin Your Area And Power On,You Can Try Again...", "Tips",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Asterisk);
                }
                this.WriteMessage2TextBox("\r\n" + Environment.NewLine);
                this.barButtonItemBTSearch.Enabled = true;
            }
        }

        private void barButtonItemBTPair_ItemClick(object sender, ItemClickEventArgs e)
        {
            Guid __t_SerialPort = BluetoothService.SerialPort;
            try
            {
                BluetoothAddress __t_Address = this.__g_DeviceAddressesDictionary[this.barEditItemBTList.EditValue.ToString()];
                BluetoothEndPoint __t_RemoteEP = new BluetoothEndPoint(__t_Address, __t_SerialPort);
                if (this.__g_BlueToothClient.Connected)
                {
                    this.WriteMessage2TextBox("已经连接/连接过 !");
                    XtraMessageBox.Show("This Dev Have Connected...", "Tips",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Asterisk);
                }
                else
                {
                    this.__g_BlueToothClient.SetPin(__t_Address, this.barEditItemBTPIN.EditValue.ToString().Trim());
                    this.__g_BlueToothClient.Connect(__t_RemoteEP);
                    this.iBT.Enabled = true;
                    this.iCloseBT.Enabled = true;
                    this.barButtonItemBTSearch.Enabled = false;
                    this.barButtonItemBTSearch.Enabled = false;
                    this.WriteMessage2TextBox("Pair Successful !");
                    XtraMessageBox.Show("Pair Successful...", "Tips",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Asterisk);
                }
            }
            catch (Exception exception)
            {
                XtraMessageBox.Show(exception.Message + "\n\nSearching & Selecting Your IT-300 Dev First...", "Tips",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Asterisk);
            }
        }

网友:
我也推荐一个比较好用的USB通用驱动,名字叫UUSBD。使用起来相当简单,而且是免费的。
主页:http://www.otto.to/~kasiwano/newpage17.htm
C#的示例:http://www16.ocn.ne.jp/~ham/prog/usb/usb.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 12 楼
也推荐一个比较好用的USB通用驱动,名字叫UUSBD。使用起来相当简单,而且是免费的。
------------ ...

下载过libUsbDotNet,感觉对于像我一样的,对PC编程不是很精通的有点过于复杂了。
相对来说使用UUSBD简单太多了,也就几个API,几乎就是傻瓜式的。
我现在想办法使UUSBD在Win7 x64上也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 14 楼:
。。。我现在想办法使UUSBD在Win7 x64上也能用了。
----------------------------------------- ...

UUSBD.dll在64位或者32位下都是能够工作的。关键是原先的.sys文件和.inf文件不能用于64位系统。
我在网上搜索,发现了日本一款叫Sknet AS11的设备,使用的就是UUSBD,而且其提供64位的驱动。我下载下来后在他的inf文件里添加了我自己的VID和PID后,就能在64位操作系统下使用了。现在唯一还存在的问题是驱动缺少数字签名,Win7 x64下只能在关闭“驱动数字签名强制”后才能使用。

等有空了我也好好学学libUSB吧。

网友:
等有空了我也好好学学libUSB吧。

网友:
占位,也许用得上

网友:
mark  学单片机的孩子 伤不起啊

网友(2013-11-08):
不错啊,UUSBD都日文,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看懂程序不就得了。难道日本人 能用 日文写程序。

哈哈,我说的是网站和Do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 12 楼
也推荐一个比较好用的USB通用驱动,名字叫UUSBD。使用起来相当简单,而且是免费的。
------------ ...

这个的确不错,现在很流行

网友(2013-12-25):
是不是还要有PC端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