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5V过压保护电路,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10-11-11):
我的设想是这样的:当输入电源高于10V时,被TVS管吸收,瞬间拉低至9.2V。

再被5.1V稳压二极管拉到5.5V左右。期间如电流增大,则PTC升温,电阻增大,限流50mA,保护5.1V稳压管和后续电路。

正常情况下,电源输入为5V时,5.1V稳压管不起作用,TVS管也不起作用。

网友:
36V 过来????? 这种场合不应该用7805了,,,难怪经常坏!

PTC 要选功率大点的,, 还有就是是PTC速度太慢,当阻值变大的时候TVS可能都挂了!

网友:
36V到12V用7805?

楼主:
楼上的误解我的意思了。对方供我的电源是5V。他说这个5V是用7805输出的。那么万一7805坏了后,出来的就是12V(7812)了。又或者全短路了,出来的就是电瓶电压(24V-32V,汽车电瓶)。我上面的36V,是猜测的。

网友:
 注意几个问题:
 1、稳压管的击穿电压是有一个范围的,并非一定5.1V那么准,5V供电也是有误差的。当电源为+误差,稳压管的击穿电压为-误差时会不会出事?
 2、PTC是有耐压限制的,最高允许用到多少伏,查过没有?
 3、PTC从发现电流过大到开始动作,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查过没有?
 4、TVS也好,稳压管也好,都有功耗限制,假如在上述PTC动作之前这段时间里受到高压并导通,有没可能被烧坏?

网友:
50mA的PTC足够TVS用了,我做过实验!

网友:
TVS是对电压尖峰箝位的
对于楼主的想法可能不合适

楼主:
回6楼:

1、稳压管的击穿电压为4.8V-5.4V.
2、PTC 耐压60V。够我用了,汽车上最高尖峰才60V。我的板子平时供电5V,极限情况直通电瓶才24-36V。
3、PTC的动作时间为3-5秒。不过我这个电路的过压保护作用是靠5.1V稳压管和TVS管,PTC只是为了保护5.1V稳压管和TVS管。
   当电源高达24V时,初始通过PTC的电流为0.2-0.3A,马上就会下降到0.05A。我做过试验了。
4、稳压管功率为0.3mW,TVS管为400W。

网友:
 1、稳压管的击穿电压为4.8V-5.4V —— 显然,这弄不好在电压正常时就能让电源玩完,所以要么改取高些的稳压值,要么选用高精度稳压管(电源也要高精度的)。
 2、没问题了。
 3、考虑最坏情况:在PTC动作前的5秒里,36V电压进来击穿TVS或稳压管,这时36-5.xV电压加在PTC的导通电阻上,会只有0.2~0.3A电流?可能吗?用万用表量出来的电流值不一定可靠,因为积分型测量需要时间,不能量瞬时值。
 4、TVS管常用于去除尖峰高压,耐400W是瞬间的,让它顶着400W坚持5秒钟,恐怕要死逑吧?当然实际不会有400W,按PTC导通电阻10欧姆算,动作前的最大电流可能有(36-5)/10=3.1A,首先被击穿的TVS或稳压管承受的功率为 5V×3.1A=15.5W。

网友:
看看能否把问题改得简单些,超过5V太多的电源截断不让它进,不就行了吗?没有大电流大功率的威胁。
(电源电流不大时可用普通PNP管替代FET)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看看能否把问题改得简单些,超过5v太多的电源截断不让它进,不就行了吗?没有大电流大功率的威胁。
(电源电流不大时可用普通pnp管替代fet)

这真是一个巧妙的方案

网友:
如果有7805击穿的担忧,那么7805击穿后,后面的这个保护电话是否也有场效应管击穿的担忧呢?
    如果7805前面的供电电压过高,达到36v,我认为还是使用LM2575HV(耐压60v)降压到8v,再用7805稳压为好。或者使用隔离型的开关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

网友:
TO  :  holycat 仙猫

这个图的原理阻值怎么选?
能简单说下么?‘

网友:
如果要求电流不大,用这个怎么样?
压差都消耗在大功率三极管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C:
-------------------------------------------------------------------
电阻全往大选,几十K--100K

网友:
回【18楼】guozs1984

 串在稳压管一路的电阻:①当输入电压最高时不会烧稳压管;②在允许的输入电压范围内能给稳压管提供足够的工作电流。
 串在栅极的电阻:①用FET时几K到几十K都行,反正FET栅极不需要电流;②如用PNP管时要注意Ib和Ic的关系,即让Ib大到能通过足够的Ic(电路的总电流)。

-----------------------------------
回【19楼】guozs1984

 这样做法等于加了一级线性稳压,输入电压很高时也工作,但自己将承受很大功耗而发热。

网友(2011-12-28):
我7805都偷懒直接出5v接单片机
看到击穿了等于短路都胆战心惊的

网友:
用DC-DC降压吧,效率高。比如LM2596,再加上延时启动,安全点。

网友(2012-08-05):
xue xi yi xia

网友(2012-09-10):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看看能否把问题改得简单些,超过5v太多的电源截断不让它进,不就行了吗?没有大 ...

    好办法!

网友(2013-05-19):
好思路,打个电路研究下

网友:
tvs前串一个电阻,再并电源。tvs是要保护

网友:
这贴必须顶!

网友(2014-07-30):
真的很不错,学习了!~~mark!

网友:
刚做完2款PCB才发现有这个保护电路...
留着之后用吧

网友:
做个标记  高电压输入保护

网友(2014-09-15):
老大厉害。长期潜水员要加油了 ,努力升级

网友(2019-05-08):
mark,做个标记

网友D(2019-07-25):
1. 他后面的5V 设备最大用电流多少。这个是要明显注意的
2. 他的的要求是 后面设备 在 36V 时也要工作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1. 他后面的5V 设备最大用电流多少。这个是要明显注意的
2. 他的的要求是 后面设备 在 36V 时也要工作的哦 ...

第二条,没可能,最多就是切断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