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把有机玻璃块儿铣成个小盒子,应该用那种铣刀呢?

楼主(2010-11-11):
请教:想把有机玻璃块儿铣成个小盒子,应该用那种铣刀呢?
是键槽铣刀还是立铣刀?还是其他的什么铣刀?
刚刚拥有雕刻机,好多东西要学啊,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推荐使用单刃螺旋铣刀。

网友:
一楼资料不错,目前的工作能使用铣床,雕刻机,正好用得上。铣有机玻璃我们都用3mm至6mm的4刃铣刀,进刀不能太快,要吹气冷却,中途还要看情况清理被熔软沾在铣刀上的有机玻璃,

网友:
两刃以上的铣刀能产生磨砂效果。

网友:
4刃的排屑不好。
有机玻璃最好是使单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推荐使用单刃螺旋铣刀。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楼资料不错,目前的工作能使用铣床,雕刻机,正好用得上。铣有机玻璃我们都用3mm至6mm的4刃铣刀,进刀不能太快,要吹气冷却,中途还要看情况清理被熔软沾在铣刀上的有机玻璃,

我试了手里的几块料,好像他们的特性都不太一样,有的容易熔,有的却很“硬”,像割电路板的边那样,很整齐,我是在同样的主轴速度(8000)和同样的进刀速度(600mm/min)下试的。

网友:
这个资料很好。非常直观,像我这样的外行也能看的懂。
如果雕刻机的教材也能做到这么傻瓜就好了。

网友:
有机玻璃当然分 好多种,。普通的熔点低。熔点高的一般叫亚克力。,虽然也是有机玻璃。不过组成成分有些不同。用来雕铣的一般多用亚克力 广东这边都这么叫

网友:
我们也铣这类东西,用直径34mm两刃刀,转速230转,水冷,一刀下10mm,但是没有雕过,感觉挺硬的

网友:
不同材质不同对待吧,软一点的应该用单刃铣刀

网友:
留记号下一楼资料

网友:
资料真的不错了,学习了

网友:
一直不知道..有機玻璃是什麼..
原來是壓克力啊..

网友:
忘了..謝謝..一樓的資料..
感恩^^

网友(2011-02-22):
这个顶上去,谢谢一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