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仪器工作范围死机问题?

楼主(2010-11-11):
我测试一个激光测距仪的工作范围,把激光测距仪的放在冰箱里面,冰箱的温度到-17就不工作了,但是我没给激光测距仪关机,是继续有电的情况下,过几分钟,激光测距仪又工作了,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

网友:
在机子的标称工作温度内吗?

是的话,就是不合格,退货.^_^

网友:
那要看你那仪器内的MCU的适用条件范围了,一般民用级别的元件很少能够在-17度能工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东西说是工业级的,单片机我看见是MSP430单片机,还有其他的我没见着,刚我同事说,是冰箱湿度太大的原因

网友:
-17度很多液晶都不能工作了。还是看产品的说明书确认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放液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