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控制器为t6963c,如何显示控制器内自带的字符集啊?

楼主(2010-11-11):
lcd控制器为t6963c,如何显示控制器内自带的字符集啊?

网友:
进入文本模式.

楼主:
进入文本模式?

楼主:
能不能给个具体的程序,或者说个具体的流程

网友:
平常用的是图形模式,想显示字符就进入文本模式.
我只会汇编.
;液晶初始化
lcd_init:
        ldi        temp3,                $80                ;显示方式设置($80=或,$81=异或,$83=与,$84=文本属性)
        rcall        lcdwri_command

        ldi        temp3,                $98                ;显示状态设置($98=开图形,$94=开文本,$92=开光标,$91=开光标显示)
        rcall        lcdwri_command

        ldi        temp3,                $00                ;设置图形显示区首地址低字节
        rcall        lcdwri_data
        ldi        temp3,                $00                ;设置图形显示区首地址高字节
        rcall        lcdwri_data
        ldi        temp3,                $42                ;设置图形显示区首地址
        rcall        lcdwri_command

        ldi        temp3,                30                ;设置图形显示区宽度低字节
        rcall        lcdwri_data
        ldi        temp3,                $00                ;设置图形显示区宽度高字节
        rcall        lcdwri_data
        ldi        temp3,                $43                ;设置图形显示区宽度
        rcall        lcdwri_command

        rcall        lcd_clr
        ret

lcdtext_init:        ;文本模式初始化
        ldi        temp3,                $01                ;设置文本显示区首地址低字节
        rcall        lcdwri_data
        ldi        temp3,                $00                ;设置文本显示区首地址高字节
        rcall        lcdwri_data
        ldi        temp3,                $21                ;设置文本显示区首地址
        rcall        lcdwri_command

        ldi        temp3,                $00                ;设置文本显示区首地址低字节
        rcall        lcdwri_data
        ldi        temp3,                $00                ;设置文本显示区首地址高字节
        rcall        lcdwri_data
        ldi        temp3,                $40                ;设置文本显示区首地址
        rcall        lcdwri_command

        ldi        temp3,                30                ;设置文本显示区宽度低字节,即一行显示所占字节数
        rcall        lcdwri_data
        ldi        temp3,                $00                ;设置文本显示区宽度高字节,即一行显示所占字节数
        rcall        lcdwri_data
        ldi        temp3,                $41                ;设置文本显示区宽度
        rcall        lcdwri_command

        ldi        temp3,                $a7                ;设置光标形状,光标功能在图形模式下不可用
        rcall        lcdwri_command

        ldi        temp3,                $80                ;显示方式设置($80=或,$81=异或,$83=与,$84=文本属性)
        rcall        lcdwri_command

        ldi        temp3,                $97                ;显示状态设置($98=开图形,$94=开文本,$92=开光标,$91=开光标显示)
        rcall        lcdwri_command

        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