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来看看这块AVR的编程器。。

楼主(2010-11-11):
翻到一只编程器。。只知道是给AVR MCU刷程序的(支持DIP20和DIP40),用的是AT89C51监控。。板子上能够找得到的像编号的东东就只有“AVR-1A”,一个10Pin的接口,看了一下只有3Pin有电气连接。。其中一只为地。。。不知道能否找得到对应的编程软件哪…………·#RRE(R((%¥—*%***!

图片如下,手机像素不高。。将就将就……

网友:
忘了什么公司的了,型号是什么200什么的

网友:
不是伟纳的sp180U也不是sp200s

网友:
找相机来张清晰的。

网友:
这样的图片能看的出来真神了。。。。。。。。

网友:
貌似我也有一块这样的用双龙就行

楼主:
感谢大家提示。。。在此再发几张稍微清晰的图片(同一个手机拍的,手头实在没有朴素高点的了,将就一下哈……)
顺便再发一张关于那个10Pin接口的输出部分线路。。只是里面的二极管实在没法考证是不是稳压管,看不到了。只有60%的把握,就按稳压管接的。。
上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看就知道您那款是USB的,,有差别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一看就知道您那款是usb的,,有差别呀!

5楼的是ep51,usb口是供电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的都是51控制器,那么上面的字母---“AVR-1A”跟AVR控制器没有关系??难道可以用双龙或者ep51的编程软件写AVR程序?

网友:
这东西要是我早扔了..

网友:
请问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我也找到了二个如下图片.其实这是AVR初期的串口(写入)下载线.第一张主控芯片为89C2051,第二张与LZ一样的用89C51,这是我98年为开发90S2313时买的,当时的购买价为650 RMB,第一个用了不长时间遗失了,再买一个.等笫二个收到后,第一个也找到了.因此有了二个.现在来看30元也不会有人要.但当时没有开发工具只能买.自从有了244芯片的並口下载线后就不用了.
它使用的上位机软件在AVR Studio 的TOOLS中AVR PROG 这个串口下载线仅支持90S系列不支持MEGA和TINY系列,另外它的加密位设置麻烦特别是批量写入时,但如果你还要90S系列最好还是用它,上半年我还曽写过90s4414,90s8535.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在网上到处找遍了,谢谢您的帮助。。。呵呵。。终于可以“废品”再利用了。。。再次谢过了。

网友:
呵呵,AVR910的51主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