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机体,支持电动起落架。先放上效果图。

楼主(2010-11-11):
新的机身 (原文件名:5.JPG)

网友:
过的真漂亮。

请问lz是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
很漂亮,不过感觉好像挺重的
你说的支持电动起落架怎么理解?

楼主:
打算上这个:

所谓支持,就是根据起落架的固定方式修改下圆盘的设计,方便安装,效果图中暂时用有机玻璃的固定起落架代替。或者后期更换成云台。

楼主:
这样的话,好像重心又有问题。

网友:
做的真漂亮。

请问lz是什么软件做的?

楼主:
除开电池部分,其它部件已委托加工。看起来重心有问题啊。
暂定使用8颗 18650锂电池,不知道电池性能如何,望熟悉18650电池的评论下。

网友:
18650电池较重,如果是电池盒容易接触不好,不建议使用。

网友:
顶这个机身结构,不管重心问题好坏与否,设计的满漂亮的,加油

另:LZ你用的是铝合金材质吧?6063 还是7075?

今天查咯下,貌似7075 T6的最好哈,号称航空铝合金,超硬铝,有懂的介绍下,7075 T6是否合适加工四轴机身,保证机身强度与韧度的情况下,厚度多少就可以咯呢,比如机臂部分,1245桨大概39.6CM左右吧,也就是说电机轴距离机身重心位置至少25CM到30CM(预留中间部位放置部件),那10MM宽度,要多厚才能满足强度 韧度需要?
借这个帖子问下如上问题,望DX们赐教

网友:
对咯,忘记告诉LZ咯,别用18650电池,太重咯8颗,而且这种电池不适合大电流放电的,我也是手电论坛的网友,手里有几颗这种电池,用在手电,电脑等电子产品是行没问题,模型电机用还是算咯,小心烧爆咯:)

网友:
飞行的铝块 多重亚? 2200mah 有10min吗?

楼主:
用木头吧我怕一摔就碎。碳纤维不知道价格而且也不一定能加工出来。兼顾强度、价格、加工的方便程度。就选用用铝了啊,其实铝也不是很重啊。不过电池还是换了算了。而且机体我希望能都大些。不是很想弄那种室内飞行器。还有就是看起来比较好看,有金属光泽。

楼主:
7075的合金,但是不是T9就不晓得了哦。

网友:
不能使用18650电池,因为是锂离子的,这个电池不适合大电流放电,要用锂聚合物的。
楼主的部件如果使用铝材,看图说话,重量太大,对留空时间影响很大!

网友:
某网站卖的全新磷酸铁锂18650动力电池,3.2V;1300MAH,号称能20C放电,不知是真还是假?

楼主:
26650 磷酸铁锂

标称容量:2300MAH
循环次数:1000次以上(耐过充 过放 高温)
直径:25.85mm
高度:65.15mm
重量:73 g
充电方式恒压恒流3.6V
标称电压:3.2V
放电:30C常规 70A 瞬间 60C 130A
放电温度:-30°C ~ +60°C
充电时间 :常规1C-2C充电 3-4A,快充 5C充电 10A

73g.

网友:
電池放的位置就很差了。重心會在控制面上方。等校於控制倒單擺。估不論控制器。光系統的傳遞函數就會落在實數面,那控制的調適就很費心了。如果顛倒過來重心在控制平面下方,等校於單擺,飛行時就算控制差一點,最後系統也會趨於平衡點而穩定。

參考看看。

楼主:
恩,修改设计。

楼主:
新的:

目前,经软件初步评估,重量是 849.05 克

楼主(2011-01-03):
和三维效果图相差不大。

网友:
很帅气啊
用的Solidworks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