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何用nios ii ide的flash programmer下载配置和软件后,每次上电都要重新下载sof

楼主(2010-11-11):
reset vector是epcs4
exception vector是sdram

网友(2011-01-16):
同问,我用的EPCS64

网友:
继续楼主的提问

网友:
你有把你编译后的程序和sof文件烧近EPCS吗?
我没有用IDE烧过EPCS,我是用命令行烧的,命令如下:
nios2-configure-sof sopc.sof(下载你的sof文件到FPGA)
sof2flash --epcs --input=sopc.sof --output=sof.flash(转化sof文件为flash文件)
nios2-flash-programmer --debug --base=0x08000000 --epcs --mmu sof.flash(烧录flash文件到EPCS)

elf2flash --epcs --after=sof.flash --input=u-boot --output=elf.flash --boot=$SOPC_KIT_NIOS2/components/altera_nios2/boot_loader_epcs_sii_siii_ciii.srec.srec(转化elf文件为flash文件)
nios2-flash-programmer --debug --base=0x08000000 --epcs --mmu elf.flash(烧录flash文件到EP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