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正常使用Protel 99SE

楼主(2010-11-11):
打开Protel 99SE后,新建文件,突然弹出一个框,如图所示。选择Ingore后,对话框虽已消失,但是新建原理图,同样显示这个对话框,再次选择Ingore,但原理图显示不出来。
   打开已有文件,却弹出新建文件的那个界面,点OK后,弹出另外一个对话框: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41D71FD in module 'Client99SE.exe'.Read of address 00000000.
   希望各位高手能够指点迷津,在下对此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
有时候使用汉字插件会出现这个问题,关闭后,重新启动就ok了!
你这个应该重装一下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卸载再重新安装好几次了,结果还是不能正常使用。重新打开这个软件结果也一样。

网友:
内存不够?98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内存还有呢,系统是XP的。

网友(2010-12-21):
我之前也有这种情况,PCB导入网络表时就这样,重装软件也没有,重装系统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是我就是不想重装系统呀,全部东西都没了。。。

网友:
好像是装office之类的软件后,数据库版本过高的原因,在安装目录里把Dbdrvs.EXE装一次吧,

网友:
不知道了,你的系统是WIN7吧,,所以这样的。正常99SE,不会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是XP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装了,但是没什么反应,打开protel操作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G:
是不是装了360?360会偷偷升级office里面一个文件,使protel不能用
出现的错误:

        1. protel 99se 加载扩展名为DDB的库文件时出现"file is not recognized"

        2.   新建项目文件时出现"Root has been deleted"

解决方法如下:

       出现的原因是: 360为了修复一个OFFICE的溢出漏洞用了一种临时的解决方法,将一个可以访问access的ACTIVEX控件给反注_册掉了(msjtes40.dll)

       解 决 方 法: 重新注_册一下这个dll文件,在"运行"里输入"regsvr32.exe msjtes40.dll",然后点"确定",出现注_册成功提示后即可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非常感谢你,按你所说的方法弄了以后,我的protel终于可以用了,谢谢你!!!

网友:
应该给力顶【12楼】wy2000 啊!

楼主:
感谢大家对我所提的这个问题的帮助,谢谢大家,如今问题已得到圆满的解答,在此我对各位表示衷心地感谢,祝大家日日开心,身体健康!

网友:
12楼对这个问题很熟悉啊

网友:
12楼太厉害了,这种难题都能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H:
12楼太厉害了,这种难题都能解决!
同感。。。

网友:
wy2000 是牛人啊

网友(2011-01-29):
mark 说不定 用的上

网友(2011-07-14):
这个非常好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解决办法我出现的问题如下也能解决。

Protel99SE 保存材料清单时出现:

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1D010C69 in module 'VCF132.OCX'. Read of address 0001FFFC.

网友:
牛啊,该死的360,终于搞定了,顶一下

网友(2011-08-13):
回复 网友G:
是不是装了360?360会偷偷升级office里面一个文件,使protel不能用
出现的错误:
        1. protel 99se 加载扩展名为ddb的库文件时出现"file is not recognized"
        2.   新建项目文件时出现"root has been deleted"
解决方法如下:
       出现的原因是: 360为了修复一个office的溢出漏洞用了一种临时的解决方法,将一个可以访问access的activex控件给反注_册掉了(msjtes40.dll)
       解 决 方 法: 重新注_册一下这个dll文件,在"运行"里输入"regsvr32.exe msjtes40.dll",然后点"确定",出现注_册成功提示后即可解决问题.

牛,真的牛,这都能找到原因。看样子对软件非常的熟,对99SE也非常熟。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不是装了360?360会偷偷升级office里面一个文件,使protel不能用
出现的错误:
        1. protel 99se 加载扩展名为ddb的库文件时出现"file is not recognized"
        2.   新建项目文件时出现"root has been deleted"
解决方法如下:
       出现的原因是: 360为了修复一个office的溢出漏洞用了一种临时的解决方法,将一个可以访问access的activex控件给反注_册掉了(msjtes40.dll)
       解 决 方 法: 重新注_册一下这个dll文件,在"运行"里输入"regsvr32.exe msjtes40.dll",然后点"确定",出现注_册成功提示后即可解决问题.
牛逼的一塌糊涂

网友:
真的是很牛逼呀,12楼

网友:
膜拜 我的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被我一气之下给删了!  现在还没装,等下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后面只能重装系统了事。
现在不用office了,用WPS

网友:
12楼NB  留个印

网友:
输入注_册码试下看,以碰到过此问题

网友(2012-07-17):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装了360?360会偷偷升级office里面一个文件,使protel不能用
出现的错误:

非常精辟,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2014-09-05):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在PCB中移动元件的时候就会有这个提示框出现,按照你的方法进行加载也没有解决,请问还有什么方法能解决吗?谢谢

网友(2021-06-08):
从网页搜索进来的,关闭99SE时提示---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044E5DA in module 'Client99SE.exe'. Read of address 646C65B1      是昨天出现关闭99SE时出现的,今天打开正常,刚刚关闭又出现了,用了大神这个方法,现在正常了,谢谢大神。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