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处理高手请进,求助

楼主(2010-11-11):
我们要同时向多个移动设备里拷文件,我做了一个批处理,每个批处理单独对应一个盘符,同时打开四个批处理窗口,拷贝没问题。但出现不良时,就不知道是哪一个了。因为电脑的盘符是不固定的,那个先连接,那个盘符就在前。我先要的是,每个批处理对应一个usb端口,不管这个盘符是什么,这样我就知道是那条usb线插得设备不良了。

网友:
规定USB设备按顺序接电脑(电脑事先不接其他USB设备),用一个批处理复制,就能发现哪个设备不良。
>nul 用途是:不显示正常运行的信息。
@echo off
copy *.exe H:\>nul
copy *.exe I:\>nul
copy *.exe J:\>nul
pause

楼主:
大哥就是没法规定顺序,所以,要固定usb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