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在线烧录问题

楼主(2010-11-12):
各位大侠,我是莱鸟,帮忙指点一下,MSP430F149能否装到PCB上再通过ISP进行烧录呀?并且要求能够加密。程序文件为BIN格式
谁有这种烧录器呀?

网友:
可以,两种方式:
1、JTAG口编程,用Mspfet等430编程软件将BIN文件下载进去,烧熔丝加密,只可下载一次(熔丝烧断就再也无法使用JTAG口了)。
2、BSL口编程,用利尔达的或者Mspfet等430 BSL编程软件将BIN文件下载进去,PC串口下载,设定32字节BSL密码加密,无限制次数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利用这二种编程方式,需不需要做一个下载电路?还是通过Mspfet(或别的软件),用RS232线把PC和JTAG接口连接起来就可下载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