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防止FPGA烧JTAG口?

楼主(2010-11-12):
FPGA的JTAG口似乎容易烧..........有什么好办法预防没.............

网友:
尽量不带电插拔

网友:
[笔记].怎样正确插拔FPGA开发板的JTAG仿真器,如USB-Blaster等?.[FPGA][JTAG]
引子
无论是客户反馈,还是自己亲身经历,USB-Blaster不能下载配置FPGA的情况时有出现。究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几条:
1. FPGA器件上的JTAG相关引脚出现故障;
2. USB-Blaster坏了;
3. 10针JTAG线缆没有压制好。
其中第1条给我们带来的损害最为严重,那么应该怎样规避呢?

内容
故障1的现象
JTAG接口的TCK、TMS、TDO或TDI,与GND短路。

原因分析
我们经常为了图方便,随意带电插拔JTAG下载口。尽管在多数情况下JTAG相关引脚安然无恙,但是不能避免小概率事件发生:由热插拔而产生的静电和浪涌,将会击穿JTAG相关引脚。有人猜测,由于盗版的USB-Blaster等简化了保护电路,因此才发生此类故障。然而,事实证明,即便是Altera官方的USB-Blaster等也避免不了这种小概率事件。因此我们艾米电子猜测:Altera为了降低成本,裁减了低端FPGA I/O的二极管钳位保护电路。

推荐插拔顺序
插线顺序
1. 关闭FPGA开发板的电源;
2. 将JTAG仿真器的JTAG线缆连接至FPGA开发板的JTAG接口;
3. 在仿真器的USB接口上插入USB线缆(假设USB线缆的另一段已经插在电脑上);
4. 打开FPGA开发板的电源。
步骤2和3的最好不要调换,因为虽然FPGA开发板没有供电,但是USB供电的JTAG仿真器也会产生一定的电压,作用于FPGA开发板的VCC和GND上,所以千万要注意此顺序。
拔线顺序
1. 关闭FPGA开发板的电源;
2. 拔下JTAG仿真器的USB接口上的USB线缆;
3. 去除JTAG线缆与FPGA开发板的连接;
步骤2和3的最好不要调换,原因如上。

总结
无论是FPGA开发板还是其他,万不可带电插拔线缆,必须先想方设法断去一切相连的电源,再做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如果用并口线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样的道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DB25的并口头一般不会去拔吧~~~~~~~~~~,这样关闭板子的电源,但JTAG插头的电源还是有的哈~~~~~~~~~~
是不是DB25并口的VCC不足以烧掉JTAG口............

网友:
DB25没有电源向外出,里面245 125之类靠FPGA的板子上电源工作

网友:
这么多年了,学习的时候就不算了,从卖线开始,测线就是那几块板子,带电插拔得有上万次了。从来没烧过jtag口。

楼主:
谢谢...........顺便查了一下DB25口的引脚定义.....

网友:
可以做保护吧  C2系列的芯片是没有保护的
具体方式参考友晶的开发板的原理图

网友:
使用芯片隔离一下,小日本有一款板子就使用了SN74LVC2G17隔离!

网友:
我一值用CPLD开发东西的 一值都是带电插拔JTAG口的但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哦!

网友:
CPLD以坚固耐用著称。

网友:
说是说带电拔插容易烧,但尽管注意也避免不了有忘记的时候,不过我从来没烧过,小概率事件不是谁都能碰到吧!

网友:
你不会在FPGA的JTAG口上做个1G125之类的隔离下,这样就可以随便大家插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