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位段式液晶数显模块”的选择,请教马老师和各位大侠,比较急!

楼主(2010-11-12):
请教马老师和各位大侠:

我想选择一款4位段式液晶数显模块,最好像LED数码管一样用IO口直接驱动,也就是代替板子上原来的LED数码管显示,不知道有没有的?

还有,和使用LED数码管相比,需要注意些什么?

谢谢各位先!

楼主:
怎么没有人啊?

自己顶一个先。

网友:
段式液晶的驱动方式和数码管的驱动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请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也看了一些资料,的确比LED数码管驱动复杂,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

网友:
大部份的LCD驱动,都是需要一个LCD驱动芯片的,比如最常用的HT1621B, 控制它就是控制LCD的显示了!

不过,我搞过的STM8L152,它是自带LCD驱动的,也好用!

网友:
需要HT1621B 驱动芯片的或程序的 Q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