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D接口定义与DIY连接线

楼主(2010-11-12):
啥都不说,有需要的就下吧。

楼主(2012-02-05):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31280&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mcu_mouse&bbs_id=9999

这里还有些更详细的资料

网友:
如果做这种板子是多厚的?1mm还是0.5mm。也就是两排针的间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做这种板子是多厚的?1mm还是0.5mm。也就是两排针的间距?

板厚1.2,再给个贴片和直插的封装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如果做这种板子是多厚的?1mm还是0.5mm。也就是两排针的间距?
板厚1.2,再给个贴片和直插的封装你。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