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卫星在天上飞靠什么动力

楼主(2010-11-12):
要是用电动机怎么运行好几十年也不坏?卫星坏了有人修理吗?太空里有坏了的卫星没有

网友:
建议搜索一下 太空垃圾

网友:
惯性,外太空几乎没有阻力啊,楼主是不是物理没学好

网友:
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是用电动机怎么运行好几十年也不坏?卫星坏了有人修理吗?太空里有坏了的卫星没有

哈哈,你这些问题很有趣。你想一下,月亮就是地球的天然卫星,卫星也是靠这个原理在运行,卫星有时要修正轨道,应该有发动机和燃料,靠反作用力,想象把气球吹胀,然后松开。

坏了的卫星可修可不修,看值不值,哈勃太空望远镜修过。

肯定有坏了的卫星。

网友:
复习高中物理

网友:
高3物理. 卫星平时靠惯性运动, 但会慢慢减速,偏离轨道后可以用内部的发动机修正. 发动机燃料消耗完之后,将变成太空垃圾.最终掉入大气层烧毁.

网友:
月球有一天也要落到地球上, 但不知道是哪一天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是用电动机怎么运行好几十年也不坏?卫星坏了有人修理吗?太空里有坏了的卫星没有

另外,一些太空飞船(旅行者1号,2号)还配备了原子能动力发动机,是利用核裂变产生热,然后驱动热电堆(就是很多热电偶),利用这个原理发电,和地球通讯,驱动发动机喷出物质前进,

你家里能自动关闭气门的燃气灶也用是用热电偶在发电,燃气灶打不燃火,说不定就是下面的螺丝松了,导电不良。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是用电动机怎么运行好几十年也不坏?卫星坏了有人修理吗?太空里有坏了的卫星没有

你太可爱了,,, 把你送到那高度,你不用劲也可以飞个几十年不掉下来,但是终究有一天会掉到地球来的。或者哪天小行星路过,你可能就跟它走了,

网友:
电视转播卫星经常是姿态控制燃料用完,就报废了,其实上面电子设备寿命还长着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月球有一天也要落到地球上, 但不知道是哪一天
目前月球是在远离地球

网友:
如果没有燃料,会越来越近

网友:
7楼】 guoj:
由于地球潮汐现象,月球是离地球越来越远了.

网友:
有小的控制火箭推进器,带有按使用寿命计算需要的燃料,用来姿态调整。

在天上飞是不需要动力的,因为没有大气阻力,而且绕地球运动的离心力与地球在那个位置的重力抵消了。

低空的比如国际空间站,由于稀薄大气阻力每年要掉100-10m,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姿态和轨道调整。

网友:
同意楼上,
低空卫星,每年都要进行轨道修正,当所带少量燃料用尽,就会掉入大气层燃烧为灰烬。

网友(2011-01-14):
小火箭,原子能,高能粒子流

网友:
我记得看过探索节目是这样说的;卫星上天后自带的常规燃料极少,一般的动作控制都是靠太阳能电池板发电驱动的离子发动机。
除了紧急情况外,一般都不使用常规燃料。

网友:
当年第一颗实用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东方红2号设计寿命4年,4个转发器,结果到第3年挂了。不得不从美国买了“中星五号”,16个转发器,寿命15年,买的时候已经用了10年,通过卫星自带发动机从美国上空变轨到中国,又用了6年才淘汰。

自带燃料最多就是美国的Lockeye系列侦察卫星了,燃料可以超过10吨,这种卫星极端条件下会低至70公里轨道,燃料耗费很严重。

网友:
万有引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年第一颗实用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东方红2号设计寿命4年,4个转发器,结果到第3年挂了。不得不从美国买了“中星五号”,16个转发器,寿命15年,买的时候已经用了10年,通过卫星自带发动机从美国上空变轨到中国,又用了6年才淘汰。
自带燃料最多就是美国的lockeye系列侦察卫星了,燃料可以超过10吨,这种卫星极端条件下会低至70公里轨道,燃料耗费很严重。

不是说东方红一号还在用吗?

如果要变轨的话似乎还非得要燃料才行,电在太空里似乎不能做动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月球有一天也要落到地球上, 但不知道是哪一天

要据阿波罗任务放置在月球上的反射板+激光测出来的结果,月球正离地球越来越远~~~

网友:
小朋友,要好好学习

网友:
最好的就是离子发动机,将氢气电离成等离子后通过磁场电场加速然后喷出,虽然这样产生的推力非常小,但是长时间工作的效果也是很好的。

卫星的初始速度全靠运载火箭来获得,所以运载火箭的质量就是关键啊。

网友:
离子发动机用Xe或Hg离子等重离子,H离子质量太小

网友:
有的姿态修正发动机用双氧水,还有用联胺

如果核发动机制成,工质可以是水

网友:
靠万有引力飞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当年第一颗实用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东方红2号设计寿命4年,4个转发器,结果到第3年挂了。不得不从美国买了“中星五号”,16个转发器,寿命15年,买的时候已经用了10年,通过卫星自带发动机从美国上空变轨到中国,又用了6年才淘汰。
自带燃料最多就是美国的lockeye系列侦察卫星了,燃料可以超过10吨,这种卫星极端条件下会低至70公里轨道,燃料耗费很严重。
不是说东方红一号还在用吗?
如果要变轨的话似乎还非得要燃料才行,电在太空里似乎不能做动力了

楼上说了,可以用离子发动机。 它就用电。 加速的东西可以用太空中稀薄的氢气。 但能获得的加速度非常少,但可以天天加速。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复习高中物理

网友:
太阳帆听说过么……

网友:
靠地上爱吹的人吹,哈哈

网友:
夸张的讲句。。。。用太阳炉吧少年!

网友:
无动力,无阻力,可以吧?

网友:
没有阻力是不可能的。

网友:
您知道我们神舟的宇航员出舱时为什么要拿带子紧紧地系在飞船上吗?如果在太空中没有了燃料,你就再也回不到地球了,明白不?所以卫星在天上飞是不需要动力的。
再说了,外面没有空气,你卫星上装个电动机有毛用?自转吗?
而且卫星坏了也必须要有会飞得上去的人才能修,如果飞不上去,那坏了也就只能坏了。
不过回答了你的这个问题后,我觉得我的智商至少倒退了三年。。。

网友:
任何物体在不受力的情况下, 保持静止或者匀速直线运动状态。 太空中的卫星主要受地球的万有引力作用, 绕地球作椭圆轨道运动或者圆周运动(同步卫星),  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什么动力的。  但是受到近地太空中极稀薄的空气阻力影响, 卫星会逐渐减速,最终还是会陨落到地球上来的,  但是需要极长的时间, 一般卫星下降到一定的高度,  都会启动自身的加速系统重新加速回到轨道。

网友:
回复 网友E:
您知道我们神舟的宇航员出舱时为什么要拿带子紧紧地系在飞船上吗?如果在太空中没有了燃料,你就再也回不到地球了,明白不?所以卫星在天上飞是不需要动力的。
再说了,外面没有空气,你卫星上装个电动机有毛用?自转吗?
而且卫星坏了也必须要有会飞得上去的人才能修,如果飞不上去,那坏了也就只能坏了。
不过回答了你的这个问题后,我觉得我的智商至少倒退了三年。。。

宇航员不把自己通过绳索联系在飞船上有什么后果?如果是你不用绳子,出舱后用手轻轻推一下飞船让自己远离船只一些,结果就是让自己减速而飞船加速(动量守恒!!),结果就是让自己离飞船越来越远了!所以才需要绳子,这样保证动量守恒,让飞船不因为速度的变化而改变轨道。

“所以卫星在天上飞是不需要动力的。”——大错特错,USA的间谍卫星为了侦查地面而不时的改变轨道,没有动力怎么改变?就算是普通的卫星,为了长期工作,但是因为有稀薄空气和宇宙尘埃对卫星运行造成阻碍,这样卫星失去速度而降低轨道,你为了维持原来的轨道高度而不断使用姿控火箭调整速度,你说不要动力吗?

还有返回式卫星,在太空中运行足够时间后靠火箭动力来减速降低轨道,最后坠落地面。

“再说了,外面没有空气,你卫星上装个电动机有毛用?自转吗?”——谁说的卫星上用螺旋桨做动力?离子发动机,没听说过?这个就是靠电能做的动力。别跟某个军事专家“火箭不能飞出大气层,因为太空中没有空气。”一样的见识。

网友:
东方红一号还在轨,早不能用了。何况当时也没啥用,只是放上去发射个短波的音乐信号而已。

当时也没太阳能电池,直接上的银锌电池(纽扣电池也有很多这个材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宇航员不把自己通过绳索联系在飞船上有什么后果?如果是你不用绳子,出舱后用手轻轻推一下飞船让自己远离船只一些,结果就是让自己减速而飞船加速(动量守恒!!),结果就是让自己离飞船越来越远了!所以才需要绳子,这样保证动量守恒,让飞船不因为速度的变化而改变轨道。

“所以卫星在天上飞是不需要动力的。”——大错特错,USA的间谍卫星为了侦查地面而不时的改变轨道,没有动力怎么改变?就算是普通的卫星,为了长期工作,但是因为有稀薄空气和宇宙尘埃对卫星运行造成阻碍,这样卫星失去速度而降低轨道,你为了维持原来的轨道高度而不断使用姿控火箭调整速度,你说不要动力吗?

还有返回式卫星,在太空中运行足够时间后靠火箭动力来减速降低轨道,最后坠落地面。

“再说了,外面没有空气,你卫星上装个电动机有毛用?自转吗?”——谁说的卫星上用螺旋桨做动力?离子发动机,没听说过?这个就是靠电能做的动力。别跟某个军事专家“火箭不能飞出大气层,因为太空中没有空气。”一样的见识。

--------------------------------------------------------------------------------

我不明白这位仁兄,就事论事不会吗?我给你简单辅导一下:

1、是宇航员重要还是飞船重要?
2、动量守恒是本来就存在的还是我们制定并要求遵守的?
3、你如果在月球上装离子发动机进行变轨我不干涉,你如果想让月球返回地球大气层我也不干涉。
4、卫星用螺旋桨作推进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其它的我不解释,影响我智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夸张的讲句。。。。用太阳炉吧少年!

你怎么知道我的秘密? 不过我是用正炉的,不是伪炉

网友:
回复 网友E:
您知道我们神舟的宇航员出舱时为什么要拿带子紧紧地系在飞船上吗?如果在太空中没有了燃料,你就再也回不到地球了,明白不?所以卫星在天上飞是不需要动力的。
再说了,外面没有空气,你卫星上装个电动机有毛用?自转吗?
而且卫星坏了也必须要有会飞得上去的人才能修,如果飞不上去,那坏了也就只能坏了。
不过回答了你的这个问题后,我觉得我的智商至少倒退了三年。。。

怎么去修同步轨道上的卫星。让同步轨道的卫星变轨到低轨道上面吗?

网友:
用航天飞机变轨到与卫星同轨道,这样就可以派宇航员上去修了。

网友:
呵呵,你们讨论的很有趣

网友:
高人很多啊

网友:
我觉得不需要动力,掉下来再扔上去就得了,搞得那么多人在这里吹了那么久,如果对着卫星吹了那么久,估计都可以变轨飞出太阳系了。太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E:
您知道我们神舟的宇航员出舱时为什么要拿带子紧紧地系在飞船上吗?如果在太空中没有了燃料,你就再也回不到地球了,明白不?所以卫星在天上飞是不需要动力的。
再说了,外面没有空气,你卫星上装个电动机有毛用?自转吗?
而且卫星坏了也必须要有会飞得上去的人才能修,如果飞不上去,那坏了也就只能坏了。
不过回答了你的这个问题后,我觉得我的智商至少倒退了三年。。。
怎么去修同步轨道上的卫星。让同步轨道的卫星变轨到低轨道上面吗?

我觉得把人派到同步轨道上比较靠谱。卫星上的燃料比航天飞机的燃料金贵。

网友:
回复 网友I:

似乎没听说过航天飞机变轨到高轨道上的消息。你想呀,装着一群人,还要大幅度变轨,风险巨大,为了一颗有故障的卫星不值得吧。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I:
似乎没听说过航天飞机变轨到高轨道上的消息。你想呀,装着一群人,还要大幅度变轨,风险巨大,为了一颗有故障的卫星不值得吧。

请看:
http://club.yule.sohu.com/read_elite.php?b=yuzhou&a=3939193

网友:
回复 网友J:

可见,是高轨道上有故障的卫星变轨到大约300公里的低轨道,而后让航天飞机捕获后带回来的。

网友:
借问一下

那GPS卫星是不是每年也要修正下啊

要不然会不准的~~~

网友:
航天飞机只能在低轨道活动,同步轨道属于高轨道,同步转移是非常浪费燃料的,甚至不是完全依靠卫星携带的燃料完成,因此目前没有卫星能重复进行同步转移。
低轨道卫星由于运行的轨道比较低,仍然有稀薄大气,因此会消耗能量,造成轨道降低,因此需要经常性校正轨道,校正轨道需要浪费燃料。因此低轨道卫星燃料耗尽基本上就失去使用价值了。
高轨道卫星基本上不需要校正轨道,但是如果有变轨的需要也要浪费能量的。
离子发动机分两种,工质型和无工质型,但是都还没有进入使用阶段,无工质型基本上属于科幻的领域。但是如果进入使用阶段,也许我们就能进入恒星漫游时代。
目前除了美国的登月系列计划以外,没有任何载人航天活动能够达到同步轨道,同样由于第一条说明的原因,因此不存在维修地球同步卫星的可能。
另外建议楼上大部分人学习一下中学物理,卫星的基本原理那里面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