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极端奇怪纠结的问题

楼主(2010-11-12):
CPU:LPC2132
用最简单的程序测试,就控制P0.6、P0.7和P0.10输出高电平(高电平点亮LED),

上电复位正常,P0.6、P0.7和P0.10所接的LED都被点亮;
手工复位问题来了,P0.10所接的LED亮,P0.6和P0.7所接的LED不亮。
程序没有任何中断服务,最简单不过的例子了!纠结 ~!~

#define        LED        ((1U << 6)|(1U << 7)|(1U << 10))

int main (void)
{
        IO0DIR |= LED;
        IO0SET  = LED;

        while (1)
        {

        }
}

网友(2011-03-10):
回复 楼主:
兄弟,把p0.31上拉试试,我刚刚碰到类似的问题,是由于这个脚上电时下拉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