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JJ配个吸尘的风机,选哪种风机比较合适?

楼主(2010-11-12):
初步设想:一台风机+ 进出口软管

各种口径波纹管市面很容易找,也很容易固定,但风机不知如何选型。

1.因为在家中使用,主要目的想吸取飘屑,微尘,对于比较大,重的碎屑可以采取及时清扫的办法;
2.观察过吸尘器,吸力够强,但噪音太大,功率太高(1.2KW,浪费电);
        风筒风机,  吸力不够,噪音也大,体积比较;

可能吸尘本身就是一个噪音很大的工作,因无这方面无任何经验,请大家给出的经验值,谢谢!

网友:
吸尘器不行。我买的美的1.4KW的都快坏了。已经不怎么用了。在找好的替代品

楼主:
想找一个小的离心风机,二极的(3000转),不知效果好否。

网友:
楼上要用三相电的,应该可以用,风机型号推荐个2.8A

网友:
http://www.dz98.com/bea.htm
http://www.dz98.com/ch.htm

网友:
借用LS连接的图片,

想把这个风桶直接用主轴电机带,外壳固定在主轴或支架上,在辅以阿莫的毛刷。我猜对微尘肯定特好。

我的JJ还没到,哪个勇敢的实践家,试试?

网友:
哪里有货,我去试试,我的机器现在就有气泵在吹。。
去看了下,都太小了吧。我的机器是木工雕刻机,大的1.3*2.5米,马上要买个1.3米*1.3米。
这个不行。。

网友:
试我这个方案?

不知道好不好买,其实那种30w的带风扇主轴的风扇挺合适,很多电磨的内置的散热风扇也行。外壳就自己做个就行,留出出风口套个麻袋......我觉得最适合木工机的扬尘。

主轴转速高,试验要当心,安装要调平衡才上高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借用ls连接的图片,

引用图片
想把这个风桶直接用主轴电机带,外壳固定在主轴或支架上,在辅以阿莫的毛刷。我猜对微尘肯定特好。
我的jj还没到,哪个勇敢的实践家,试试?

涡轮风机,自带电机,电压36V-57V,功率118W,风量都很大。严禁大的物品吸进去!容易绞成碎片和伤害风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里有货,我去试试,我的机器现在就有气泵在吹。。
去看了下,都太小了吧。我的机器是木工雕刻机,大的1.3*2.5米,马上要买个1.3米*1.3米。
这个不行。。

可以买几台风机,独立接开关,视灰尘度决定要开几台风机。
下面这个貌似很不错:
三洋San Ace60 9CR0612P0S05 滚珠轴承风扇BEA158 工作电压10.8-13.2V,电流3.2A(在电压13.2V时足到电流3.2A),超大风量, 骚音66dB,尺寸60mm x 60mm x 76mm,重量约236克,内装两只独立电机,先从每分钟11000转的风叶进风,再经过每分钟70000转的逆转风叶增加风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