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高手会诊时间,能否用一片555,一个六选一机械开关,产生6路占空比不同的20K PWM信

楼主(2010-11-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想办法让机械开关与电位器联动,貌似有点困难。。。。。。

网友:
好像有种开关是双联的。
就是贵了点。

网友:
6片555算啦,6片的占空比可以独立精确调节,换个机械开关更贵

网友:
6组RA+RB+2个5819分别用六选一开关选就可以了

网友:
用7个电阻。串联在一起。
这个问题不难,高档的功放上面的电位器都是这个样子的,不过电阻数量会很大。

网友:
补充一下,就是电阻串联在一起后产生6个点分别接入6选一的开关。开关输出接到滑动端。

网友:
RA+RB用多个电阻串接吧(不惜成本就用排阻),像变压器那样6抽头。

Edit
呕,和LS的兄弟一样的。

网友:
更新真快,刚敲完,就有人回复了。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6组ra+rb+2个5819分别用六选一开关选就可以了

嗯,:-)

网友:
用的二选一开关,原理类似。。。。

修改说明
在画图的时候,高手已经说明了。。。

网友:
产生精确PWM可以用74HC123

网友:
好,弄懂555的原理这个就好设计!!

网友:
茅塞顿开

网友:
我用阿莫的555电路做了个PWM,不知道为什么功耗很大,是用5V电源,调到最低端时电路有50mA,R40(1K)也会很热,脉宽调大一点时也有十来个mA.

网友:
搞个CPLD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搞个cpld得了

阿莫都说不用MCU了。

网友:
6合一 (原文件名:6_1.jpg)

理解为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6合一
你选中r7触点时,r2也会与r1并在一起的 ...
看来6楼说的每一组两个二极管二个电阻, 然后一组一组切换才不会互相干扰。

不止r2,r1-r6都是并联的,也就是说RA的电阻=R1-R6的并联值

网友:
哦,理解错误了,这样等于 RA+RB的值改变了,不能实现在楼主位说的功能

网友:
难道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上。。也错了。。。总值不对了

网友:
老是错,晕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5楼已经说了,没画图而已,不敢抢功。 :)

网友:
机械开关的话,要不要考虑切换瞬间输出的变化情况呢
比如1档向2档切换过程中,有一个很短的时间,公共端是悬空的

网友:
不明为何不用MCU?对于批量生产用RCL元件一致性不好控制喔,软成本反而更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机械开关的话,要不要考虑切换瞬间输出的变化情况呢
比如1档向2档切换过程中,有一个很短的时间,公共端是悬空的
这个不是问题。档次悬空的时间很短,到时我们会设计成悬空时没有输出。

由于电容 C 的保持作用,既使存在短时的档位悬空,影响也不大。

网友:
本人愚见,一个质量好的开关,比单片机贵。

网友:
请教:
32楼图中R1,R7,D1,D2有什么用?
去掉这几个原件不是也能实现楼主位的要求吗

网友:
a simpler version would be something like this: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啊

网友:
仰望,32楼(5楼)的设计简洁明了啊,学习了

网友(2010-12-12):
步进最便宜了

网友(2011-09-18):
采用MCU的话,总体的可靠性要低点

网友(2012-02-26):
555   要是频率   脉宽   单独调.  互不影响    就爽了.